提供一个迷你硅胶线获得的方法

楼主(2009-10-24):
就是电脑上的数据排线  韧性超好弯曲不容易断! 重量轻!耐高温!线材的数量自己随意获得自己用手自己分

发图

网友:
信号线还可以,动力线就不行了。

网友:
哥们,这不是硅胶线~

网友:
 不算硅胶线吧 沾火就着

网友:
我经常用这个做舵机延长线的。

网友A:
这不是硅胶线,而且是单芯的,是不是铜线就不得而知了,而且很脆

网友:
里面是单根的铜芯,弯多了容易断

楼主:
对于小的动力组 足够了~~~

网友:
这绝对不是硅胶线,其次,这线用在动力组上面可能电阻的作用大于导线的作用,电流一大绝对烧,不要把玩飞机变成玩电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硅胶线,而且是单芯的,是不是铜线就不得而知了,而且很脆

這師兄,你個頭像真鬼馬!!

网友:
w我用这个线做的电显延长线,里面是一股的

网友:
上次买了黑红白三色0.6mm电子线各50m,这辈子不用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