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看看,这个有必要调吗?

楼主(2009-10-24):
一、感觉还是有点双桨,也有点震动。但这个双桨的幅度,已经小与球头扣转半圈的幅度(也有可能差不多)。还有必要调吗?在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二、斜盘连杆目视水平,但旋转起来后发现副翼左倾,难怪今天上午首飞炸机前往右偏。用遥控器对舵做了微调,现在这样看行了吗?斜盘连杆长度是否精确,能不能通过副翼的倾斜来判断?

呵呵,新手问题较多,谢谢答复!

网友:
1.不飞3D的话没必要非的调到没一点双桨,差不多就OK了,想调好的话,可以调节下面那根长拉杆。
2.主要看斜盘,试飞一下看看往那边偏。

网友:
这个你可以先看看是不是你的混控臂的螺丝松了

楼主:
上了图的,怎么没有?

网友:
这点双桨没事啦,我的比你大多了
我的问题主要在于,正飞无双桨,倒飞有双桨,烦死我了

网友:
没事的啦。我新换的木桨怎么调都有点双桨,换上碳桨一点都没有

网友:
这都算双桨?

网友:
哪里有双桨啊?这不好好的么~

网友:
没必要调,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