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尾舵机能用辅助微调吗

楼主(2009-10-25):
查阅技术文章的时候,看到有这样一段:
---------------------------------------------------------------------------------------------
切到非锁尾模式,一定要垂直装上舵机摇臂,如果装不垂直的话就换个摇臂,
换摇臂还装不垂直的话,就换个贵点的舵机,装好舵机摇臂后记得上螺丝。
尾舵机中立点最好不要用遥控器的辅助微调,
----------------------------------------------------------------------------------------------
难道辅助微调也是用舵量输入的方法来改变舵机中立点的,
这样的话跟普通的微调有什么区别呢?

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谢谢了

楼主:
没人回啊, 不过我自己想明白了,其实只要是控能调的东西,
只能是通过舵量输入的方法来改变,
辅助微调和普通微调应该是一样的,只不过辅助微调的步进更细一点而已

网友:
微调 好象和驼机没什么关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