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图:FUTABA 4EX改装2.4G成功!原40M保留。双频段通用!

楼主(2009-10-25):
补图:

直接上图!看图说话。
采用飞梦2.4G DIY套件。
改日试飞!在家隔着两堵水泥墙拉距,双频段工作一切正常

网友:
终于看见图啦。

网友:
原来的不能满足飞行要求?

网友:
顶!看到你的帖产生的问题~~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网友:
我也想搞搞

网友:
楼主哪的人 啊 ??会说安逸 ??我的6EX  早就改双用的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6EX%2B%CB%AB%D3%C3

网友:
不错 可以一次控制好几个飞机了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LZ的是4EXAP控

网友:
噶恭喜LZ

楼主:
============有模友问=============
由这个帖子引起的问题,通用2.4G套件改控为2.4G后,希望使用一个开关来切换2.4和PCM(当然,晶体也要插上或者拔下),那么这个开关可不可以只切断2.4G套件的正极线?而不切断信号线?在使用PCM模式的时候,并联的2.4G信号线会不会影响控的原装高频头工作?

还是像这个帖子里说的,虽然2.4G的高频头此时已经不供电了,必须使用双刀双掷开关,同时把信号线也切断?
=========问题回答如下:=================
必须用双刀双掷同时切信号和电源。我开始时就只切信号,改完后2.4G可用了,但原来的40M就不行了.估计是DIY套件有输入嵌位电路,将电平强行嵌位到了3.3V逻辑电平,造成原发射板输入信号太低,无法工作.(没有示波器,以上只是猜测).或者PPM端输出阻抗较高,无法驱动两路输入.   所以,不得不换了双刀双掷.问题就解决了.

本人成都的.偶尔太平寺爽飞.有机会大家实地交流!!!

网友:
安?LZ也是成都的,我们每周末都在太平寺机场飞呢,就是没对上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模友问=============
由这个帖子引起的问题,通用2.4G套件改控为2.4G后,希望使用一个开关来切换2.4和PCM(当然,晶体也要插上或者拔下),那么这个开关可不可以只切断2.4G套件的正极线?而不切断信号 ...
恩,谢谢解答,我杭州的,呵呵

网友:
咨询楼主个问题:
我最近也想这样改, 但是咨询了飞梦商家, 商家说4ex的发射机输出的是逆向ppm信号, 跟6ex正向ppm信号刚好相反, 这样可能导致2.4g模块不支持.
不知道您在改装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呢?

PM了楼主, 但是木有收到回复. 所以在这里回帖了.

楼主:
没有遇到你说的反向PPM信号问题。据商家讲FUTABA 4VF有反向的。理论上,可以在输入端用三级管DIY一个反向电路就行了,若嫌麻烦,用一个数字电路中常用的“非“门也行。

网友:
关于三极管的反向电路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三极管反向电路" 找到这么一个图, 原理看懂了. 但是关于原件的选用和+Ec端电源输入电压因为我对电子电路等不大了解, 还想请问一下楼主.
关于电阻:
R2 选用 10K
R1 选用1.1K
这样子可以吗?
A 连接发射机的PPM输出信号端, Y 连接2.4G模块的PPM信号输入端 对吗?
+Ec端直接连发射机的电源正极是这样吗?
图中的三极管 选用普通的 9013,9014等NPN的 可以吗?
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万分感谢.

网友A(2010-10-21):
弱若的问一句,2.4G模式工作要拔晶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