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请各位高手帮忙选选搭配

楼主(2009-10-25):
我是塞斯纳机,长1米,翼展1米1,飞行重量 700克 马达 XXD 2217 1500KV,电调XXD 30A,3S 2200MA 20C
电池
。
请教各位高手怎么如何选桨,现在有1060 9050 8060 请问这3个中有一个适合的么?如果都不适合应该选什么型号的

网友A:
8060都可以,我认为9050最好好,1060估计电机发热太大。我的206T配银燕2215电机 KV1200是用9047浆,JJ全重650g 五分之三油门就可以吊机了。你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B:
8060应该最合适

网友C:
KV1500么只有8060了。
其实应该再低一点的KV才比较合适。

网友D:
700克的飞机,用2217电机过大了,而且还重。1500这个KV值也是不上不下的,用大桨过载,用小桨又效率太低,相当不合适。建议直接换2212,用930rpm/V的,上1060直驱桨或者1047减速桨。

网友E:
先用9050,测试飞行,力量温度都满意的话,换8060再测试,如果能满足飞行当然是806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