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5组2s或者3s电池一起同时充的充电器 诞生了

楼主(2009-10-25):
你是不是一直在烦恼为什么电池要一组组充?
虽然有了保姆,但是他还是只能一组组的充。
现在有了新产品。MAXPRO 的五胞胎诞生了。他可以让你5组电池同时进行充电。电流分别为1A 2A 3A 3档可调。真正的进行同时充电。区分于以往的充电器和保姆。而且可以做到不插电源就平衡电池的功能。最关键的就是性价比很高。一个LIPO多少钱?5个LIPO多少钱?这个一个五胞胎的价格大大的低于5个LIPO的价格。而且充电电流远比LIPO要高

网友:
好东西!哪买?几米?

网友:
哈哈,这东西快出来了,我也在等呢,支持MAXPRO

网友:
这是测试版本的 我也有一个在测试,5个450的3s电池一块冲 1个多小时搞定,充好精度相当不错。正式版本具厂家人士透露 很快就会上市。
另外帮楼主更正一点 五胞胎分充2S和3S的2个版本的

网友:
关键是价格

网友:
正打算买一个多路的
多少米 有没有具体技术指标

网友:
我也在等 正式版 上市
好东西值得期待啊

楼主:
现在开始接受预定了。下周上市

楼主:
3s的下周就能上市了。2s的还要过段时间。
以下是产品介绍和技术指标
Maxpro X3 五胞胎只适用与3S的锂聚合物电池,5路独立工作

输入电压: 13.5 - 24V DC
充电电流: 1.0 - 3.0A 每路可调
最大功率: 190W / 15A
平衡精度: 10mV

蓝灯亮代表充电
红灯闪烁代表平衡

Maxpro X3 五胞胎可以支持最多5组3S锂电的充电和平衡,每组电池无需电压相同或容量相同
用户只要把每组电池插入每个通道,并设置改通道的充电电流即可(每个通道的充电电流可以
自由切换设置)。
Maxpro X3 五胞胎可以对最多5组3S锂电进行平衡,而且平衡时无需接任何电源。

请注意:五胞胎的输入电压范围为 13.5 - 24v 大多数的开关电源可以进行输出电压微调,范围一般
在1%左右,在使用时请注意开关电源的功率是否可以达到要求。如果电压不足,会发生电池
冲不饱的现象,并且充电时间会很长。

如果当输入电压不够的时候,则五胞胎的电源指示灯会暗亮。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x3只能用在3s上,用转接线充2s不行吗,还是通道和通道间有牵连
如果是15个(3x5)完全独立的通道,为什么不能放5个3s,并联5个2s插座?

“暗亮” - “暗”是难以界定的东东

楼主:
3s不向下兼容2s。 独立是指5组电池的充电独立。不是说每S 都独立

网友:
知道了,相当于5个装在一起的8052串充。串充平衡时间会很长吧
不过就算8052,也是既可以3S也可以2S

网友:
晕,既然不是每S都独立的,那一定就是串冲+平衡……

网友:
跟平衡充还是有差别的。

楼主:
呵呵,是不是每S都是独立的我还真不敢确定,谁让我不是开发这个东西的人呢。是不是8052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别忘记了。不用插电源就可以平衡的。

楼主:
8052是什么?

网友:
是串冲还是并充,应该在接受预订前弄清楚,大家都关注这点。我也很关心同时充几组电池的充电器。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有一点我能肯定的。五胞胎里面没有单片机

现在的**环境对于技术性的东西只能秘而不宣了。

网友B:
Maxpro X3 五胞胎只适用与3S的锂聚合物电池,5路独立工作

这款产品应该和上期的产品最大的区别是,
脱离了充电器,改用电源直接供电,
还有一个是电流可调1A-3A
看功能上也有所改变,可以在不供电的情况下平衡电池,这点我感觉比较人性化
精度方面开发者说,可以和X6 PLUS媲美(没有亲身经历过.因为这几个月的断网,几乎与世隔离差不多)
关于是否是每节S独立.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NO
是否是5+8052的问题,我感觉是人者见仁吧

网友:
楼上的很专业,对于5胞胎我觉得的不供电平衡很实用,外场用好的电池直接插上平衡就可以了,可调电流可以适应不同功率的开关电源,使我的老开关电源还能发挥余热
另外貌似淘宝已经有开始预订了,价格在承受范围内

网友:
可惜已经很少用3S电池了~ 不然真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是否是每节S独立.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NO

好东西帮顶,不过还是继续用我的UN-A6.

楼主:
UN A6的价格大于五胞胎+上开关电源的价格。(前提是你不买一个比A6还要贵的开关电源 )

网友:
关于价格问题,我感觉不能和UN-A6去比,毕竟是2个完全不同的产品,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比性,
至于这个产品,我由于断网,没能用到测试产品多少有些遗憾,
不过对于前期产品改进的新版本,我还是很关注的,
至少这个产品已经脱离保姆概念.已经完全具备充电器的特征了.
等正式版本上市,我也会把使用感受和大家一起分享.

网友:
五胞胎系列使用非常独特的电路,他的平衡部分和目前市面上所有平衡电路都不同,有点类似主动式平衡,但不完全一样

在不插电平衡的时候,可以理解为电压高的单元给电压低的单元进行充电,所以五胞胎的平衡模式没有最后的特定电压值

平衡下来的电压值会介于最低电压的那片和最高电压那片之间一个值,精度在10mV以内。

五胞胎最大的目标是追求 实用+低价

楼主:
有模友pm我问题。我这里一起回答下

还有两个问题望解答一下
1、每路设成1或2A是否对电源的要求也低呢,比如用120W     12V10A行么?
2、每次一定要5块电池一起冲么,只充2或3块机器能自动识别吧?
答1:电流大了对开关电源就有要求。如果你开关电源小那么用小电流比如1A也是可以用的   12v 10A的理论上可以使用5组电池每路2A充电。但是考虑到能量转换以及开关电源虚标的问题。建议每路使用1A充电。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五胞胎的输入电压最好是13.9v也就是说你的开关电源需要你把他调整到13.9v的电源输出。一般性都有一个可调电阻可以调节电压的。
答2:每路的电流可以单独设置,互不干扰。5快电池是指最多支持5块,当然你要单独冲1.2.3.4 块都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5胞胎看样子同时充电池对于电源要求比较高,使用12V的电源理论上会产生电池充不饱的问题,不过很多开关电源有输出电压的调节钮,那就调节到14V以上吧,如果没有,那么恭喜你中大奖了,可以升级换代了

网友C:
五个一起充,相同的时间内这个还是很有优势的,要是能10个一起充,我就不用去再换电池了,呵。好东西,没有UN我一定秒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个一起充,相同的时间内这个还是很有优势的,要是能10个一起充,我就不用去再换电池了,呵。好东西,没有UN我一定秒了它。
10个?买2个无保胎就可以了。其实做成5路是有原因的。一来做成10路成本和体积都会增加,而且需要10路的玩家不一定多。但是5路的就不少了。应该有不少玩家有5组电池以上吧。而且这个充电器好像支持不同容量C数的电池一起冲的。

网友(2010-01-11):
要是又能充2S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