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帮帮忙,700飞了13个起落引擎就报废了(有磨合视频)20楼更新图片帮忙看看

楼主(2009-10-25):
亚拓91H黑头一共飞了13起落,用的是COOLPOWER30%的油,1-10起落的油针是怠速不动,中速1圈放3格,高速1.5圈放3格,第1起落悬停,第2起落航线,3-10起落很柔和的3D,第11中高油针各收2格(有视频)第12起落开定速(亚拓定速器80%,测出来大桨转速是1940)飞到5分钟烧了火星塞熄火降落,第13个起落油针各放5格明显富油所以又回到第11起落的油针位置,开定速飞了4分钟,飞机正处于3米高倒飞姿态只听见啪的一声引擎又熄火了,翻过来落地,飞机没什么事,然后检查时发现引擎空转已经没压力了,火星塞也烧了。

大大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我是第一次折腾油机,没什么经验,感觉油针应该一直是比较富油的,润滑和温度都还可以,现在不知道这个引擎是报废了还是什么东西坏了,或者是我运气不好中奖了,最好可以讲详细一点,比如应该怎么检查零件的好坏,因为我在尿不拉屎的南美洲,连个问的人都没,根本别提买配件了

懂引擎的大大可以参考这个第11起落视频,听听引擎的声音,到底有没有贫油
还有一点,炸后油门摇臂好像紧了点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60857&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你还是回来吧!别在那了!!

网友:
怀疑是贫油了,如果已经没有压缩,最好把发动机解体,把缸套和活塞环拆出来看看磨损情况。

网友:
没看视频,如果单从现象考虑,估计应该是贫油,发动机温度偏高!现象为:烧火头和拉缸(引擎现在没有压力了)!
火头有无垫垫片?OS8号?
引擎主油针位置差不多!
等等看视频再下定论!

网友:
发动机干咳,明显贫油!

网友:
贫油,发动机超转
活塞顶穿了
1940 新发动机 转速高了

网友:
13个起落!可怜!

网友:
第13起落的时候换了新的火花塞吗?从启动来看火花塞应该就不太好了。
另外,你的CP的油怎么这么像我在国内用的WP的油啊?是不是真的啊。
我觉得你油针收的太小了,2分多钟的时候就咳嗽了,毕竟是自己飞飞,没必要把发动机逼的那么急吧呵呵,我自己平时飞的时候油针都要开到1.5圈以上呢,定速器也就开个77%,你看你飞了6分钟,才飞掉半桶油不到,我觉得贫油了,而且从你视频上的天气看来,貌似湿度蛮高的,很容易过热啊。
不过,如果的确是用的CP的油,就你视频上的转速也不至于贫油熄火啊,你是不是要拆开油箱检查下套重锤的油管是不是已经漏气了,亚拓的小油管有这个通病的,或者查下增压管是不是有漏气?
油机的转速本来就比电机低不少的,建议以后不是比赛的话还是富油点飞飞算了,我的发动机已经几百个起落了还是蛮好的呢,不过我飞的超级富油的。
随便瞎说的,供参考吧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的参考,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这是磨合视频???那你要真飞起来..都什么样子了

兄台水平长进真是太快了

听声音,应该没有用定速阿,声音有点高, 700的声音应该有一种特殊的声音,比较低沉,你这个,听起来像600啦,哈哈,说不准是拉缸了,另外1.5的油针不算太富,切忌,你这样暴力的3D一定要用定速哈:loveliness:

楼主:
是的,第11起落还没开定速,第12才开

楼主:
不怕大家笑话,我连拉缸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拉缸啊?谢了

网友:
  启动有那么费劲么

网友:
南美兄进步的真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大家笑话,我连拉缸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拉缸啊?谢了
简单的理解就是:鸡鸡小,洞洞大,活塞没感觉,发动机也就没力!温度高了以后,热涨冷缩的原理,长时间高温下,发动机就变形了!就是说活塞和缸壁间隙变大!

网友:
从声音,油量消耗上来看,肯定是贫油了,磨合也太暴力了吧

网友:
还是电的省心吧

楼主:
发动机大卸八块,大家帮我看看除了活塞,活塞环和缸套坏了之外,还有什么坏了?

网友:
还要看看连杆...

网友:
 和我的第一个os50一个下场
太贫了,发动机过载导致活塞烧毁

网友:
都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
直接换个新发动机吧……都成这样了……佩服啊

网友:
活塞爆了,钢桶拉了,曲轴可能也烧了,如果配件便宜建议换活塞钢桶和曲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大家笑话,我连拉缸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谁可以告诉我什么是拉缸啊?谢了

有米的人,哎。。。。。。

网友:
 果然是拉的很惨啊。。。

报废,没有修理价值。。那些铝屑可能会致命的

网友:
我感觉最低的91H磨合标准:

中高速油针都放最少2圈以外,先超级副油怠速磨合1箱,排气管要哗哗的流油才爽;
然后悬停2箱,之后根据逐步锁油针磨合4-5箱进行悬停和温柔的航线,新的发动机到这个时候应该是缸低基本没有温度,悬停模式应该以较为柔和的油门响应作为定油针的标准;
然后再开始正式调整高速油针,根据温度和声音定下来高速油针,烟量要根据油品判断,不要暴力3D,温柔点等温度和声音稳定了,高速就好了,然后就可以打开3D定速再调整定速和油针的关系。
尔后再回头调整悬停模式的中速油针,然后就可以暴力飞行了,这样下来至少每个过程都要一箱油,基本要2桶油了 供LZ参考哈。

网友:
飞机太好了呗!

网友:
就剩化油器好的

网友A:
不用灰心,重新买个新发动机,继续摸索吧,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玩油机,一般不整坏2,3个发动机是搞不明白的。

尤其身边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可能掌握起来代价更大,因为很多发动机的声音和扭力感觉上的东西、贫油还是副油的判断,没有人亲临指导很难用文字准确描述,需要慢慢体会。

玩油机要有这样的心里准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灰心,重新买个新发动机,继续摸索吧,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玩油机,一般不整坏2,3个发动机是搞不明白的。

尤其身边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可能掌握起来代价更大,因为很多发动机的声音和扭力感觉上的东西、贫 ...
-------   同感!同样! 再继续.....!

楼主:
j决定不修了,再搞个91蓝头的折腾,楼上2位讲的对,慢慢摸索

网友:
影片引擎聲明顯是油針調太緊 貧油 轉速及引擎溫度過高,還有片頭那引擎難啟動及異常引擎啟動聲 應該是當時的活塞環已磨損了
我的了解,不論新舊引擎的油針是隨時需注意修正調整 正確於每次飛行的首航 前1~2分鐘3d飛行後 最好先下來聽聽引擎待速聲 如成咳嗽聲 這代表引擎已過熱 如未立即發現調鬆油針   (引擎過熱大約經2~3趟暴力飛行保證拉缸)

OS與亞拓引擎原則是不需經磨缸過程,新引擎首航只需較富油2~3趟飛行後 即可調進適當較高轉速飛行

网友:
上面有的朋友说91H的新引擎需要富油磨合,貌似已经是过时的观点啦。
以前91蓝头或者是YS的发动机大家都有新引擎怠速磨合的习惯,但是近几年机械工业发展迅猛,91HZ的加工精度已经相当的高了,一年多以前我也一直坚持磨缸的观点,直到一年前JK来上海,特意向他请教了这个问题,当时91HZ刚出来,我问他他的91hz要磨合多久,结果人家说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去问OS的工程师,人家会认为是对OS技术的侮辱,这款发动机已经不需要磨合了,JK是第一趟飞行新引擎就拉高速了。
回来以后自己也试了下,新的91HZ第一趟就拉高速,发现果然没问题,其实只要在平时飞行的时候留个心听听声音,发动机调整偏富油一点,降落后习惯摸摸缸温就没啥问题,我的那颗91HZ至今150个起落以上了,一直用WP的烂油,只是换过一次轴承,其他依然很健康呵呵。

楼主:
真的可以不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不磨吗?

呵呵,你可以参考下铁汉的这个文章,http://www.rcmania.hk/?c=article&d=views&id=91
上面他在第一趟飞行时这么描述“首次飛行的油針設定是這樣的:主油針:1又1/2圈中速油針:1圈怠速螺絲:原廠預設不動(正中央)”,又说“因為這是第一次飛行,引擎的磨合是很重要的,引擎到底怎麼磨合才正確有了許多種說法,但我相信現在的加工技術這麼的精良,過度的磨合應該只會錯過了這引擎性能的最高峰。”
我的观点是,磨合下保险点固然不错,但是现在的引擎其实已经不需要怠速磨车了,就像去买宝马车,德国人对新车磨合的概念已经很淡化了,新车的说明书里也没有对磨车提特别的要求。当然,如果有时间,磨磨更健康呵呵。

网友:
LZ换引擎吧,要换的东西加起来和一个新发动机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
晕~才13个起落就毁成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可以参考下铁汉的这个文章,http://www.rcmania.hk/?c=article&d=views&id=91
上面他在第一趟飞行时这么描述“首次飛行的油針設定是這樣的:主油針:1又1/2圈中速油針:1圈怠速螺絲:原廠預設不動(正中央 ...

我对不磨合的观点即支持又不敢支持,所以我的办法是最低限度磨合,也就是你最后说的,有时间磨磨更健康.磨合既然是长久以来留下来的习惯,完全放弃是否合适,值得用时间考证,你也说到,现在汽车,其实真的可以不用磨合,但是,没有几个人首保前在高速上乱窜,所以磨合虽软不一定有好处,但绝对不会有坏处,有条件磨个1桶油还是不错的,况且现在磨合就是收敛的飞行而已,我觉得还是最低限度保留磨合习惯比较稳妥。

网友:
百分百是贫油,中速针是来保护引擎的

中速针是来保护引擎的,你的一圈多3格,相当于1.1圈那不拉缸就怪了。一般中针在1.5圈左右就是一圈多15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对不磨合的观点即支持又不敢支持,所以我的办法是最低限度磨合,也就是你最后说的,有时间磨磨更健康.磨合既然是长久以来留下来的习惯,完全放弃是否合适,值得用时间考证,你也说到,现在汽车,其实真的可以不用磨合,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

网友:
从视频看飞机飞行时,引擎的排烟量来说是贫油了。

网友:
完蛋了。。
发动机都一起换掉吧。。。以后收油针不要收太猛了。。。

网友:
贫油,一般烧火头是贫油引起的,出现烧火头先放主油针。

网友(2010-02-01):
跟我的一样出了个洞啊,不过我是OS51,LZ是91啊

网友:
 OS91HZ配杨格管子,第4个起落1600定速翻翻,第一桶油过后,1800定速翻翻。。。。这样磨合,合适不?打算一箱油。。。(也就是20个起落后定速调到1900)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飞了6分钟,才飞掉半桶油不到,肯定贫油了,烟量不大,润换不够,所以烧火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