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航拍用平衡仪用什么好

楼主(2009-10-25):
想用汽油机搞航拍玩请问用什么平衡仪比较好??

co-pilot 2  红外 平衡仪 这款如何啊???

网友:
最好用红外平衡仪!!!

红外平衡仪最好用英国的AP2000i

这是我用过的最好红外仪了!!!其它如CPI 2 我也用过,效果不如AP2000I!

楼主:
德国有款3D平横仪如何啊??

网友A:
国产的有个不错啊,就是贵点要近三万呢吧

网友:
DJI为国人自主研发的直升机自驾仪,目前国外已经热销。。价格2万多。。呵呵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有个不错啊,就是贵点要近三万呢吧

网友:
普通航拍就用德国那个 Helicommond 的3A就足够了,是三轴陀螺仪结构的,价格实惠,效果还不错。我一直在用。一般航拍需求足够满足。

红外的对环境要求较高,例如在水面飞行就很容易出问题。建议还是不要用红外的好。

网友:
DJI也在研究中,但是价格偏高,性能还有待考察中。。。。带地面站的正式版貌似还没有出,等出正式版了,看看再说

楼主(2009-12-02):
Helicommond 的3A

AP2000I 不好选择啊??有人用过这两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