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一个山寨450好像也比亚拓便宜不了多少? 大家都怎么配的?

楼主(2009-10-25):
本来想整一个亚拓450了,但后来感觉没必要,450毕竟只是一个练手的机机,能用,耐摔就行了。
在论坛上看了不少帖子,山寨机只是机身便宜一点,电子设备省不了多少钱,随便弄一套都4000多。

网友:
直机没有耐摔的!

网友:
是滴。
直接套机

网友:
我看就是瞎搞。陀螺和锁尾舵 都配太好了!

既然要山寨就别太好的设备。9克舵机就最够了,锁尾稍好点就够了。主要那个控价格占了一大半了

网友A:
  TAOBAO 上 200块钱的 450 空机,,究竟性能如何???

我想把 E016 的电子设备全部移植 到山寨 450 上???????

E016 的电子设备:0404改装的6通道、遥控发射机——70元。
E016 的电子设备:6通道接收机 35元。
E016 的电子设备:4 个 小舵机 88元。
E016 的电子设备:0704B 陀螺仪 78元。
E016 的电子设备:LAMA 的 7.4V 电池 35元。
E016 的电子设备:H2212 无刷 50元(有刷可能飞不了450)
E016 的电子设备:30A 无刷电调 40元(有刷可能飞不了450)

哈哈,总支出 596 元,,看能不能 让 450 离开地面— —超级节约!

网友:
一定能飛,我新手时就是這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TAOBAO 上 200块钱的 450 空机,,究竟性能如何???

我想把 E016 的电子设备全部移植 到山寨 450 上???????

ESKY 的 舵机上450我看不行。但可以试试
电池要换11.1V的吧 电调可以。电机动力小了。飞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先试试 好的话我也上450好了。016的配件总归比450山寨件贵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AOBAO 上 200块钱的 450 空机,,究竟性能如何???

我想把 E016 的电子设备全部移植 到山寨 450 上???????

E016 的电子设备:0404改装的6通道、遥控发射机——70元。
E016 的电子设备:6通 ...

我和你一样刚入魔的时候,也是在坛子上收了个013.没飞起来......在朋友那弄了个450(山寨),把013上的电子设备弄上去.一飞一炸.关键是0704B锁不了尾  对新手来说锁尾不好 就是炸机的前兆...到时候你换浆的钱都可以买好的电子设备了...现在我的450光电子设备就花了我1000+....410M*3  420+ 401   好赢50A电调  2218电机
还有哪个空机200块的,劝你不要买....

网友:
还有就是如果真的想好了要入魔,别在控上浪费钱.一步到位 现在6EX  T8  T9  都不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3.没飞起来 ...

————E013————就与 450 几乎相同的 旋翼 啊——!!
你收购的,是什么原因没飞离地面呢???(应该不是什么致命性问题吧??)
0704B 的“锁尾”确实不怎么好,,我飞 E016 就几乎不用“锁尾模式”。。
目前,在做 “单电动机、动力源”的E016共轴改装,担心E016“超重” 。。。
最近本论坛:说 KDS800效果如何如何的好,看内部传感器,用的和0704相同的! !
很想找个:重庆本地区的:有 KDS800 的人,来试试“换装传感器”测试换装之后的效果。

网友:
KDS800,我有,GY401也有,两套机器,初学者悬停,航线,没有区别

网友:
其实亚拓的450SPORT套机除去电子设备比山寨机也贵不了多少,飞机最贵的还是电子设备,想省钱只能是从电子设备上开刀了。但是新手电子设备不好的话操控起来太难啦

网友:
飞机本身价格差别不会特别大,电子设备用好的会上手更简单,花多少钱办多少事。
但是调机也很重要,最好能有老手帮忙指导或者LZ潜水够深直接自己能调的很棒。
最后不管是什么飞机,新手拿来练习都不能冲动不能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只会增加修理时间减少飞行时间。
控最好一次到位,6EX我认为可以跳过去不用考虑。
我自己入模到现在就这些体会,越想省钱就越花钱,不过LZ实在经济条件有限那还是量力而行的好。

网友:
还不如买个KING3,800不到
大炸了,换450机身!
小炸,买点配件,先用,超值~

网友:
我才配的一套:
控 T6XHS(FF6SUPER) 现成的
接收:146ip 二手     260
电机+电调:XXD 2218H KV4380+XXD 50A/H版  140
陀螺:  GY240改401  二手  300
锁尾:262hb                             150
机身:飞越450V2  碳纤全金属   440
机身升级用不锈钢内六角螺丝全套  35
玻纤桨一副                      25
飞客全新A123电池   12节        330
斜盘舵机:辉胜MG90SX3                 99
螺距尺: 一般的                 10
最后花费大概在1800多点。

网友:
差的配置对新手来说是恶梦

网友:
电子设备买好些  空机都差不多 450配件都白菜价

网友C:
电子设备前我就可以省
3个舵机 69(尼龙齿,我追求性能)
陀螺加尾舵机 300
马达+电调 300
也算是高配置了。
别拿 401+9257说事,这个搭配实在是不灵,飞直线老要修舵,自旋刹车位置不准!
有米直接520
先声明,直接450起步 = 烧钱

网友D:
确实啊 不过山寨的好处的炸了修复便宜

网友E:
今天天气不错,O(∩_∩)O哈哈~

网友F:
本来也想自己配。可是配完后感觉比整机没便宜多少,反而还高呢。后来就索性入手了GL450C套机,控是配套的那个K-6X 2.4G。回家慢慢调,先练着。等熟了以后再考虑升级。

网友G:
现在出了个飞越450pro,空机600多,打算整一个

网友H:
新手 飞YT 炸到后面 也不就是大半个山寨嘛???

网友I:
支持山寨,实现大多数爱好者的梦想,把贵族的玩意拉下马来,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什么飞机都摔,摔的是钱,关键是调机和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