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 四合一问题

楼主(2009-10-25):
LAMA V4 插上
电池
后, 四合一 红 绿 交替闪烁,用
遥控器
控制没反应,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掉频现象!
解决方法:关控,拨电池!再插上飞机电池,按住四合一上面有一个对频开关不要松开!打开摇控电源,看到摇控指示灯闪几下,松掉四合一对频开关!稍等一会,对频成功就行了!

楼主:
、谢谢,按照楼上的方法实验了一下,对频成功,解决了

网友B(2010-03-27):
LAMA V3的四合一现象同上,怎样处理呢?

网友C:
2.4G的方法如沙发,
PPM的这样查,控其余摇杆中立,油门最低,拔电池,插上,依旧的话检查发射机和接收机
红绿交替是混控板没有收到信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