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V2皮带为何会滑出?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2009-10-25):
今天去飞飞机,还没有把大桨甩直,就听见电机拉不动的声音!我晕,尾巴那端的皮带全部滑出来了(滑向靠尾垂那边),皮带被绷得非常紧,手都转不动。自从上次把尾巴从新拆装过后,这是第二次滑出来了(还好没有炸鸡 )!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网友:
用带槽压带轮就好了吧

网友:
皮带该换了,我上次把电机都给烧了,还好伙计会修,帮我冲缠的线圈修好了,结果第二次一收油再猛推油,大奖直接就不转了,从30多米高的地方掉下来,还好下面都是1米多高的艾草,只损失了横轴和大桨而已,你仔细发现可以看出来皮带老爱卡的那一侧已经变软了,记得别买飞跃的带槽压带轮,垃圾东西,亚带轮可以左右晃动,我买了个用不成……

网友:
轴承胶没上好?我用着还行啊

网友A:
不行,压带轮会左右晃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压带轮会左右晃动!~
少一个轴承,自己加上就行了,你买回来就和你说过,你不听,

楼主:
 我还以为是皮带没有拉紧造成的呢,这机也没有怎么飞,皮带也报废得太快了!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这样,估计是你的皮带没有弄紧

网友B:
我以前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你没看。
找我贴《450的皮带为何爱走偏?》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B0%AE%D7%DF%C6%AB”。

网友:
根本不要买什么带槽压带轮 把原产压带轮里的轴承搞出来  直接用这个轴承做压带轮就行了

网友:
用什么皮带压轮,本身尾轴齿轮就有防脱槽,我就拆了皮带压轮,从没脱出过!

   这是个很2的设计!就如同脱了裤子放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你没看。
找我贴《450的皮带为何爱走偏?》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0855&highlight=450%B5%C4%C6%A4%B4%F8%CE%AA%BA%CE%B0%AE%D7%DF%C6%AB”。

 每日阅帖无数,关键的帖尽然没看到 ,惭愧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