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型号是FT443493P/1425mAh 的电池 放电率 c ...
请问高手们“型号是FT443493P/1425mAh 的电池 放电率 c ?”

楼主(2009-10-25):
呵呵。。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六颗FT443493P/1425mAh LIPO电芯给我。。。不知道能否做个3s2p 2850MAH的航模
电池
用也。。。
好像听朋友说这个是用来做MP4. 数码产品的 电芯。。。???????????

网友A:
肯定可以用在航模上,比如发射机电池、接收机电池等等,但要做为动力电池要看厂家和商家的良心

楼主:
呵呵。。多谢。。楼上的大虾。。
所以我就是看能否用在动力上。。我的机机需要8A的放电电流。。估计像这种用在数码产品的电芯估计也只能做为控的电池了。放个2A的电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B:
应该只能用在控电上吧!MP4的电池放电都低才用的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