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EP-200改3S锂电的配套方案

楼主(2009-10-25):
用2S,kv4800的电机太吵了,而且家里还有几块3S的锂电,放着也是放着,想试试改3S的电机
1、在网上查了查,可以用KV3400~3800的电机,换15t的齿轮
但都没写具体型号和参数,请有经验的大侠帮忙选个性价比比较高的电机啊

2、我现在的电调应该是XXD的12A,或者好盈的12A,直接插3S的时候,没怎么动油门,一会就会很烫,估计还需要换个电调,原来玩固定翼的XXD的30A的行吗?
3、顺便问一下,换3S的,是不是噪音会相对减小点呢?
要求只飞悬停和航线就可以了,不用暴力,呵呵
目前就以上三个问题,先谢过了

网友:
我觉的200声音比较吵的主要原因在于马达齿和大齿盘,
新换的马达齿声音就比较小,磨损后就会很大声,
-----------------------------------------------------------------------------------------------------
郁闷的是,我最近买的ELE马达齿,好象都不耐磨, 最多十几个起落就明显磨损

网友:
EP200用2S就可爽飞这可是200的一大卖点啊。好多250都想改用2S,你却要改3S

网友:
如LS所答

楼主:
不是原来玩大lama剩下的3S电嘛,放那也是放着,所以想改个3S的,呵呵

关于噪音,今天在马达齿轮和大齿之间摸了点凡士林,暂时没找到黄油,就先代替了,好像声音小了一些,但还有一种尖锐的刺耳声音,估计是轴承也不行了,哎,看来要换的东西还不少啊

网友A:
喜欢3S飞小机机,建议你就上250吧!唉,我还想用1S来3D呢,真想不明白楼主!

网友:
我用3S 锂电飞过,动力也不错
就是飞机动作慢了些

具体配法

AX 250H  3400KV 15T 或者 泰世马达,配小一点齿轮

电视 3S1P 20C 850毫安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3S飞小机机,建议你就上250吧!唉,我还想用1S来3D呢,真想不明白楼主!

既然大家都这么反对,我看我还是去买几块2S的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