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看看是怎么回事,LAMA空中停车!

楼主(2009-10-25):
最近把一个恒龙的3通3863双桨电直改成了4通的LAMA,控和接收用的是原来的科乐科LAMA IV的,目前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飞行的过程中,会随意的出现空中停车的情况,有时刚起飞就出现,有时飞一会才会,换了大功率的MOS管还是不行,现在怀疑是不是科乐科的堵转功能在作怪,就是有过流现象他就会保护,造成停车的情况。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过的给说说是怎么回事?

楼主:
是我写的不明白吗?简单的说就是在飞行的时候电动机突然停转,掉下来重新推油门又可以飞起来。起初以为是电池老化造成的,后来更换新电池仍出现相同问题,所以又怀疑是M0S管功率不够,导致电调保护造成停转,(因为科乐科LAMAⅠⅤ是带堵转保护的)但更换大功率MOS管后问题依旧,现在不知道该如何解决了。

网友A:
要监视 电池!…… 电池如果C数不够 电压瞬间减低到保护电压以下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电池应该是不会有问题,我有3块电池,其中一块是刚买的花牌20C的电池,这3块电池全都会出现这样的症状。现在也排除了电动机的原因,我觉得主要还是驱动电路上的问题。

楼主(2009-11-25):
之前应该是分析错了,MOS管肯定没有问题,现在想来确实很可笑,不应该怀疑MOS管。到目前为止又换过了串接在电机正极前的肖特基二极管和两个电机(电机是原来的恒龙上的130,线圈是我自己绕的,应该绕60圈,但买的漆包线径稍粗,绕了55圈),还是会出现停转的现象,我现在真的没有头绪了,请各位大侠不要潜水了,出来透透气帮我分析一下吧。

网友B:
科乐科LAMA IV的四合一是有这样的问题,具体原因不明,我的拉码V4改无刷后也有和楼主一样一样的情况出现

网友C:
难道马达上有过载保护元件?

楼主:
9楼的兄弟能否详细说说改无刷的情况,用的是什么电机及电调?或者QQ交流一下,我QQ号50091658

网友D:
我的V3也有这种状况。

网友E:
难道马达上有过载保护元件?
马达过流只会是一个结局,就是烧毁! 哪来的过载保护元件

网友F:
科乐科就是一个渣。雷鸟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F:
另外和马达应该关系不大,我试过去掉马达,用螺丝刀碰马达接口的一个针脚(注意,是其中一个针脚,不是同时碰两个),也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G:
我的LAMA V4最近也有这个现象,飞3-4分钟以后就会出现这种状况,JJ从空中直接就掉下来,再推油又行了,我都郁闷极了,难道是2个电机寿命到了?

楼主:
楼上,可以肯定不是电机寿命到了,如果电机碳刷有问题的话会有异响或者干脆不转,我之前就认为是电机原因换了电机,故障照样出现。还是想想别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