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如何制作平整的又直又方正的木条端面

楼主(2009-10-25):
请问,锯下的木条的端面通常不怎么平,甚至还有点歪斜,但我需要制作很端正工整的木条,尺寸也要比较准确,请问如何用简单的办法加工木条的端面?制作平整的又直又方正的端面.照片所示的这个木条端面大概是5x3cm,平这个端面用刨子似乎是不行的了,用木锉刀好像效率也不高,怎么做比较简单又快捷?
谢谢!

网友:
有电锯的话,锯了就是垂直的。
如果手锯的话,可以先沿四面画好线,然后转着圈向中心锯(类似车床切断工件那个意思)。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
有砂带机的话靠着蹭一下就好,这个头也就1秒2秒就好

网友:
角磨机+砂布轮,砂一砂就好多了。

楼主:
谢谢解答

  我这就去钻研一下角磨机和砂带机.

网友:
在槽钢上切一道垂直的口,把木条放进去,锯片放在口里往下锯。

楼主:
我现在决定去买一个切割机 似乎不贵 200元以下

这个切木头端面应该能平直了吧?

楼主:
又发现一个可以加工好端面的工具

因为最近捣鼓一点木头家什,所以遇到一些琐碎的实际加工问题,虽然不是很大的问题,但加速了解了各种工具的应用,感觉用微型带锯也可以切出很整齐的端面,这个6寸的带锯,很可爱啊,不超过600元.我不喜欢太庞大的机器,对我而言感觉圆台锯没有这个小带锯有用.

网友:
看自己的需要选择工具,不要因为一时之需,买回来个占地方的。

网友:
楼主看中的这两个工具都很可爱

网友:
不错,如果我要干木头时也考虑添置。

网友A:
切机排第一,选择好的锯片、调好机器后一定方正、切面平滑;
台锯排第二,效果也不错;
带锯排第三,要熟练工才行。

网友:
木工“雕刻机”,比修边机大,铣一下就好了

网友:
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3774&pid=4303722&page=1&extra=page%3D1#pid4303722

DIY 木条切割机
我做这个就是专门干这个用的.

网友:
看来你需要一个斜切一个台刨

网友:
6寸带锯带的有靠山,但是那个有用吗?带锯的带在切割过程中如果变形或者便宜也会造成上下口对不上的情况啊!

楼主:
又研究了一下网上的信息 感觉你说的有道理

引用 网友A:
切机排第一,选择好的锯片、调好机器后一定方正、切面平滑;
台锯排第二,效果也不错;
带锯排第三,要熟练工才行。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