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幅度摆尾是DS420的异常抖舵还是750问题

楼主(2009-10-26):
新入手的SPORT装好后。尾巴老是时不时的有摆位现象。(不是感度的问题)。开始以为是震动的问题,努力解决震动问题,昨天吧大桨卸下后在桌上检查尾巴。突然发现当尾推到达一个位置时。420突然开始不时的抖动,难道这就是尾巴摆动的原因,请问这种抖舵正常吗?如果有问题,是750陀螺仪还是舵机的问题。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62315&share=true[/cc]
为了证实问题所在,我吧420换了下来。换上了辉胜9克,陀螺设置为模拟舵机发现,舵机没有抖动的现象。但动方向摇杆感觉尾推油点发涩的感觉,其实很顺滑是舵机的反应发涩。上机后试飞尾巴仍是来回摆,但是摆动的样子像是抽筋,无法稳住。只好又换回420。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有,同问

楼主:
刚才突然想起来了。用辉胜9克应该加点延迟是不是就不追尾了
各路大侠,帮帮忙呀

网友:
我的730+520也是有这个现象,飞机放桌子上不动,但是舵机就是抖!把舵机直接插接收机上就没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尾巴有点飘。。。。。。哎。。。。。

网友:
给电调加上电磁屏蔽环试试看!
如果不是舵机和陀螺兼容问题的话,就是干扰了!

这和电调供电方式有关!

楼主:
回植树兄,原装的35X电调本身带磁环

楼主:
请问亚拓老大。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吗,N天了!对不起我说话有点过激

网友:
跟我的一樣,那應是750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