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改的飞机和FPV设备(视频)

楼主(2009-10-26):
这是飞机没有改之前的样子,前拉折叠浆结构
由于迷上了FPV飞行,前拉浆已经严重影响了视野,所以改成了双推浆,现在的动力情况那叫一个暴力,飞机可以垂直地面向上爬升,
如果轻柔飞行可飞20分钟左右,暴力飞行在15分钟以下,速度可以达到100多KM的时速,机内已经安装两颗KDS800的稳定陀螺
飞行又快又稳定,这飞机已经介于固定翼与滑翔机之间了,更偏向于固定翼了,可玩翻滚特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4MTExMTI4.html视频来了

楼主:
双电调、双电机2212  1400KV   X2     8060浆X2

楼主:
星期天的飞行,电机安装位置得到加固处理,电调位置为了优化风阻做了不少工作

楼主:
继续,安装电机的位置已做加强处理,最初的安装方式撑杆不够,电机在运行的时候摇晃很大

楼主:
再上图,现在浆的位置已经不再影响摄像头了,画面那叫个干净利落

楼主:
我的FPV控、遮阳处理十分到位

楼主:
FPV天线,刚开始FPV飞行,不敢飞的太高太远,怕丢飞机,最多飞出1KM左右吧

楼主:
再看一张,浆罩抽烟

楼主:
内装双陀螺,作用于副翼和升降舵

楼主:
遥控器改锂电池

楼主:
FPV录象截图

网友:
截屏怎么看不到

网友:
这样的改装真叫强悍!
传些视频也让大伙眼馋一下啥!

楼主:
再看截图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摄像头?

网友:
什么频段的?2.4or1.2?

楼主:
2.4G频段的,100多元的摄像头,效果是差了点,马上升级摄像头

网友:
这机原配的装的没问题的话,破100不成问题

楼主:
原配的电机在罩里面,散热是个大问题,我都把头罩烧化了,摔了几次了,看上面我开的那么多的孔就是为了散热啊,现在倒不需要了,飞下来是微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