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a123试水把2218电机烧掉了

楼主(2009-10-26):
电机
KV2680,浆435,全浸浆船型,下水才三分一油门跑了100米烧掉了,要修电机了,电直2218上不了4S的吗?

网友:
浆太大,负载太大就烧了。

网友A:
又一个高手

网友B:
电机带不动,负荷太大了

网友C:
kv2680 上3s用435还差不多哦

网友D:
应该是过载烧的

网友E:
那么大的桨,在空气中没问题,但在水中阻力大多了,肯定负载就大了

网友F:
35,还是全浸,太大了,全浸35,要540电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