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问题

楼主(2009-10-26):
450JJ,大浆以平衡,两边大浆螺距一样,但是两边大浆夹联接横轴上下摇动的虚位不一样,一边大一边小,旋停时有双浆,请教老手,我该怎么调双浆啊?????

网友:
我一般是螺矩一样就不调了,直接换浆,  起飞再看有没有双浆!   没有设备做浆平衡!

楼主:
谁会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两边大浆夹联接横轴上下摇动的虚位不一样,一边大一边小

这是双桨的成因,找出为什么不一样,消除之就没双桨了

网友:
再提一下大桨要做好,重量一样也重要

横轴垫圈换新的。横轴一定要直。别的没了

网友:
更换连杆试一下,如果还是有点晃动,那是十盘盘的虚位。。。没有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