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在哪能买到?

楼主(2009-10-26):
LAMA 桨上的灯!在哪能买到?是电池的吗?怎么和锂电链接?

下面的探照灯是怎么弄的?

下面的探照灯是怎么弄的?

网友:
到google或者淘宝艘艘看

前段时间看到过,
具体的忘记了

网友A:
桨上用贴片彩色LED灯!

探照灯用1W--3W纯白LED灯。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道哥:你什么意思啊?寒碜我是不是?一个楼里的你不问我,跑这里来发帖,混分啊?

网友:
嘿嘿!!和黑哥一个楼的那就好办了`~免费机械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上用贴片彩色LED灯!。

这个怎么装到桨上?电池什么装呢?能给个具体点的说明吗?谢谢了

网友:
贴片LED,就像贴片小电阻,一些手机拆开按键可以看到.
我还有一批这样的东西
前面是一个超亮LED,可以选三色的.

网友:
电脑城有卖USB式的LED小风扇,和这个一样的原理,现在较新的可以输任意字符了,也才几十元一个.

网友:
简单 可以用个玻纤板 加点LED 然后贴在螺旋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