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炸了,大家要注意关机次序!!

楼主(2009-10-26):
昨天调螺距搞了一天,最后调好了,新手:loveliness: 。在地上转了一会感觉还可以,关了熄火开关准备拔
电池
理好走线,不知为啥又会去把控的开关关了(一直都很在意顺序的),停了的飞机突然转起来,大浆、横轴、副翼完了,万幸没伤人
大家切记玩JJ不要分神
,危险!危险!!

网友A:
没设置失控保护!

网友B:
失控保护一定要设置好

网友C:
引以为戒。

网友D:
 太危险了

网友E:
我设置完飞机后一定要检查一次,关控的开关看出意外不! 这样可以以防万一搞错也不至于酿成大祸!!!!!

网友E:
我只用过JR的控, 不过试了这么多次,没一次出意外的 JR的默认失去信号就油门最低!!!! 2.4G也是!!

网友F:
一般的电调也会保护的呀~
楼主用的是什么电调呀。

网友G:
我用的是146IP
飞完就直接关控的然后再拔飞机上的锂电的
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H:
我们都有失控保护

楼主:
回楼上,刚调好螺距还没来得及设失控保护。

网友I:
失控保护是个好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