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V4000的无刷飞450配几T的齿

楼主(2009-10-26):
请问高手们用KV4000的无刷飞450配几T的齿啊?我用13T只飞2 至3分钟
电池
是2200毫安的 现在 只想悬停能够时间长点应该配几T的齿啊?

网友A:
看你的大齿盘是多少T的,而且就算是13T 貌似也不应该只有2分钟吧

网友B:
悬停不要用4000kv電机,用3500到3700就好+11和12T 5分鍾沒問题

楼主:
那我 用4000KV的话用10T或者11T都可以了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