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4故障求助!

楼主(2009-10-26):
9254装机,4.8V JR接收电 调整完斜盘后,装锁尾,发现9254只吱吱响,没有动作,摘下接收机直接接9254,同样没有动作,只有声音,并且很快
电机
部分的外壳发热了,于是先拔掉了 那位能给判断下什么故障啊,好不好搞啊!

网友A:
扫齿了吧

楼主:
打开看了下,所有齿轮摘下来,电机都不转,响声依旧,电路板外面很干净,里面由于拿不出来,看不到

网友B:
可能是电机的空心杯转子变形,与定子摩擦抵触了。

楼主:
自己拆了,找到问题了,电机小铜刷接触点的问题,但是怎么掰也掰不好,直接用4.8付的电碰触转子上的电极就转的很好!好不容易弄好了,空转正常,装上盖子又成了时有时无!
估计是接触点有时会碰触2个电极!
5极的转子,电刷是对称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