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新西达的40A的无刷电调,感觉挺单薄,请前辈看看是否是40A的,有没有搞错?

楼主(2009-10-26):
刚买了新西达的40A的无刷电调,感觉挺单薄,请前辈看看是否是40A的,有没有搞错?

40A正面

40A正面

40A反面

40A反面

网友:
XXD的做工本来就很单薄

网友:
30a 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不错啦,,,够可以的了...

网友:
用过,还可以。

网友:
发个清晰的图,我的烧了

网友:
我的是40A加散热,管子派部好象有点不同

网友:
功能, 性能, 不是靠体积大小来判断滴.......

网友:
挺好的,性价比高

网友:
这个绝对不是40A电调,因为据我所知。40A的电调全部都是用黑色的电容,用的MOS管都是贴满的(电源线是12CM长的),我相信你就是见便宜,就买了,可是别人却给你30A的电调。

网友:
管子应该问题不大 关键是散热

网友:
图中三路MOS管,每一路5个(2+3),40A电调的话,我们就估算认为每一路瞬间至少要承受20A电流吧,那么那两个管子每个管子要承受10A电流。

就目前的科技水平来说,完全可以做到,前提是这些管子都是指标不错的,但是总是心虚,建议做好散热,用硅脂DIY一下。

上一下管子的特写,看看是啥型号的

楼主:
MOS管型号是TPC8107(6个)和IRF7811(9个)

网友:
完全不行!!我都烧啦!!!

网友:
我的xxd的电调 40a的mos有3*6  18个
跟lz的图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