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很奇怪问题

楼主(2009-10-26):
当初相中了飞跃的sport版的尾波箱简洁的结构,于是买了一个,替换我买的某某新出的450上,由于这个450的主轴安装座偏心,于是我就拿来当配件和实验机用。

给这家飞机配上XXD的电机和电调(性价比高呀),还有3个D95和KDS800+D90,SPKTRUM AR6100E。调试一番,能飞居然也很稳。要不我说KDS800还是不错的。

首翻首炸之后,我就把SPORT 尾波箱装在炸了的机器上,结果,无论锁尾和非锁尾模式下,尾巴来回左右摆动。怎么调都不能获得稳定的姿态,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换回原来的尾波箱(最初原配尾波箱的尾桨夹坏了,就用了某某新出450的,以后一直用的是这个)

再重新试飞,没有问题。

很奇怪的。。。。。。。。。。

楼主:
调节皮带的松紧,更换尾轴,调整虚位。。。。。。能想到的都想到了

网友:
感度太高了吧

网友:
貌似陀螺仪感度高了就会左右摆尾哦 试试看看

网友:
能问出来,肯定不是感度的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机械问题

网友:
检查下轴承游隙和轴承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