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 FUTABA 10C PCM 版地面拉距了。

楼主(2009-10-26):
我今天 FUTABA 10C PCM 72M 版地面拉距了。 不是空旷地带,是市区 在一条长的马路上,拉距为 637米。请问是否正常?? 谢谢,

网友A:
楼主准备飞什么啊.600多M真的飞那么远你也看不见啊!

网友B:
太正常了,天空超过1公里

网友C:
不会吧,我的飞机在地上,拉距才三百多米,

网友D:
PCM有衍射,信号会减弱。2.4G就不会

网友E(2010-01-04):
理论上控制距离应当有多远?

网友F(2010-08-17):
无线电距离说明书上一般讲的都是可视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