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的450上,401+DS520 感度调到100还不追尾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10-26):
机型:YT 450 SE GF
尾巴:GY401+DS520(YT电调,6V输出)
401 上DS开关已开
舵机行程是 100%
控上左右舵量是 100%

正常飞行,锁尾没问题,
飞起来后打舵自旋,感觉尾巴速度也挺正常
但就是感度即使调到 100,仍然不追尾,有点晕
请问是什么问题?
谢谢!

小弟准备进阶3D了,所以希望尾巴性能要刚刚的
但现在死活不能追尾,让我心里有点没底啊,不知是不是哪里没调好?呵呵。。。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这个好办,你保持100感度不要动, 然后把舵机摇臂的孔位,往外移一格看看,
追踪现象应该马上就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你保持100感度不要动, 然后把舵机摇臂的孔位,往外移一格看看,
追踪现象应该马上就出现了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办,你保持100感度不要动, 然后把舵机摇臂的孔位,往外移一格看看,
追踪现象应该马上就出现了

大家的 520 和 9257 都是用的圆型舵盘中间那个孔吧?
如何往外挪?。。。

网友:
如果感度怎么调整都没有追踪现象,是尾变距系统出问题了。检查滑块中的铜套磨损情况

网友:
我用的是401+9257同样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是新机,也正想发贴问这个问题呢,有人说这样才是好的,证明感度可以设得高

网友:
我的也是调到90也没发现。等下试试调到100看看

网友:
追尾  是啥现象

网友:
接个普通舵机到感度通道,看看控上调感度时舵机动不动

网友B:
控上感度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上感度多少啊

感度 100啊。。。

楼主:
继续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