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坦克老跑偏怎么办

楼主(2009-10-26):
刚买了个恒龙M41A3第2代的 就是会冒烟代声效的那款,其他功能都还可以,就是前进后退的时候老走弯路,遥控上的微调,调了也没用,请高手帮帮忙,说下要怎么改才能不走弯路!谢谢

网友A:
呵呵,正常,恒龙的车都跑偏,不必在意

楼主:
有微调 但调了还是跑偏

网友B:
加电阻,看看这个就行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5

网友C:
偏的厉害吗?偏的不厉害,那就正常,偏的太厉害,那就拆开看看波箱是否有某个齿轮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们 特别感谢6楼的兄弟!准备去买个电阻

网友B:
不用谢,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D:
我也刚入了辆m41a3,同样跑偏,同样调微调没用,拆开看波箱好像没问题,好像是电路板给两电机输出的电流不同。不知楼主换了电阻没,效果如何?

网友E:
我的也是M41A3,不过坏了

楼主: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买41A3啊 我刚刚在实验一种跟加电阻有点小区别的方法!成功了在跟你们说 呵呵

网友C:
楼上几位,效果在怎么样?!

楼主:
搞定了 终于基本上不走弯路了,我用的是用漆包线绕成的线圈,不是用电阻,用了差不多1米的漆包线(比针粗一点的那种,一米多差不多有零点几欧姆的电阻),绕完串在跑的比较快的那边电机上就可以了! 实在不想坐半天车去买个电阻!用这种土办法竟然也可以,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