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sport的朋友帮忙看看

楼主(2009-10-26):
今天发现尾齿可以左右移动,因为尾推组原厂发过来就是组装好的,所以对结构也没印象。

麻烦对照一下各位手里的sport,也是这样吗?

还是这里少装了东西?

红色箭头是可以移动的方向。

楼主:
这是往右边拉到顶的状态,尾轴最左边呈黑色,那是因为从轴承里面拉出来的。

网友:
看样子!  你只有加垫片了!  是FY的尾波箱? 还是...?

楼主:
哈哈,
整个尾推组,唯一动过的就是左边的侧板。

很不幸,装反了。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同样问题,后来调过来就好了

网友:
 不用在这点名吧!

网友:
我的不会移动

网友:
LZ你的SPORT是否摆尾?我的和你一样可以移动大约有1毫米的旷量,我怀疑尾巴不时的摆动跟他有关。晚上回家看看我的是否也是装反了

网友:
差这么多...

网友:
左边的明显装发了

网友:
对呀,是装反了。
尾波箱左边和右边的侧板明显不对称,把左边的转一下再装应该就好了~~

网友:
呵呵~~看起来好像真的反了

网友:
我的没装反  也有矿量. 悬翼头的平衡杆固定座颜色居然和悬翼头其他金属件颜色不一样.(偏蓝色). 不知道是否被奸商换过.

网友:
LS兄弟。你在那里买的。我也觉得买的是假货

网友:
希望亚拓的老大露个脸。给个解释,我刚才看了。没装反。但是确实有狂两。

网友:
垫片,就这样解决。要不锁不住尾巴。

网友:
很不好意思,现在我手上的sports不会动的那里

网友:
我的也是会动。 不过我换了尾轴。 之后就没动了。

网友:
左侧的轴承座装反了!!!!掉个方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