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用螺丝旋后时间长了会稍微移位

楼主(2009-10-26):
电机用螺丝旋后时间长了会稍微移位,会使电机齿与大齿盘距离变化。有什么好办法永久固定。已经打了螺丝胶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的JJ多半有较大的振动吧
估计是电机转子的动平衡不好,长时间运转后移位了
还有,检查大齿盘圆度

网友:
2楼的凶器~~~~

楼主:
看来是个通病

网友:
如果是我先把震动调到最小,然后垫片加胶垫增大摩擦力

网友:
加弹簧戒指

网友:
飞机是要经常去检查的,不能想这种一劳永逸的方式,这也是玩飞机乐趣啊

网友:
正常情况不会位移,估计主轴弯曲,或电机轴变型引起振动过大

网友:
时间长了,都会移位的。

网友:
主要是炸机引起,瞬间力量太大了,多次就会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