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非常有实际意义的调查!!

楼主(2009-10-26):
就拿悬停为例,锂电大家一般下来电压是多少?期间能悬多久?顺便说说过放的经验,这个很关键啊

网友A:
什么电池呢?我用123的哦

网友B:
6分钟,下来3.8`最保险`肯定不会大肚子`
3.7也行`

楼主:
基本一样 呵呵

网友C:
我开始是玩到电显报警,下来量3.4左右,后来听厂商说3.6一下会累计过放。我在控上设置了定时,9分钟报警,下来后是3.7V。
过放的经验?烧钱呗。我以前飞22#号的时候,有一天飞完忘记把电池断电了,一天后发现,直接大肚。从此,这块电池容量只有一半了

网友D:
报警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