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我吧!!!受不了了!!!!!

楼主(2009-10-27):
最近对JJ 的渴望已经到了无法言喻的地步了 ,我要出手了
想问问我想要的配置多少大米可以搞定
最近缺粮
不得不慎重考虑啊
希望管理员不要把这当做什么广告给删除了
我就在线等
控制,新款天地飞06A
电机,XXD2212——1400
电调,XXD25A或者好盈25A (也不知道 哪个更合适)
舵机,辉盛9G
桨叶,……(麻烦高手推荐了)
桨保,
桨夹,
KT板材我做模型作业留下来很多uy

网友A:
我来废话,仅供参考!
控制-T6A,新老都可以,215-265
电机-XXD2208,2212,都可以,电机型号及KV值,根据你准备上的机型来定.50左右.
电调-再省不要省这个,好盈18-25A都可以,万一不玩了也不会亏多少.90-150的样子.
舵机-就你选择的那种了,挑最便宜的男那种买,好象12一个,买4-5个,备用品要预备着,单买不划算.
电池-你漏掉的,帮你补上,具体型号和容量和电机一样,根据机型再定!
充电器-还是你漏掉的,这个就不好说价钱了,50-1000多的自己衡量着整就可以!反正都能把电池充满,不同的是速度和精度!
浆,浆夹,浆护,属于基本必须及损耗品,可以暂时不记,1只和10只都是买,价钱就不一样了,最后考虑实际需要数量.

网友:
看最后你说的KT板你有了,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自己确定下要做的飞机型号,然后就可以对照飞机型号来参考买设备了.帮你粗算了下,大楷800左右的预算要有的,当然再省还是可以,但是不推荐!最起码的投资是飞行安全稳定的保证!对了,别忘记模拟器,25一套那种够用了!

网友B:
先准备¥5000元吧(别说玩模型用不了这么多,这里玩的,都大大大于这个数),不够再加,模型是个无底洞,只有陷进来的,没有爬出去的,你要先想清楚,等你玩上了,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A:
我再另外一个帖子是的回复,搬过来你看下,呵呵!希望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我也来,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首先,不建议使用纸飞机一类的,三角翼布局的飞机给新手入门.开始应该从常规布局的飞机开始练习!所以,本人历来反对非常规布局的飞机做为入门选择机型!
我推荐EPP飘飘机或好小子,优点耐折腾,飞机尺寸相对小些,场地更容易找,因为尺寸小重量轻,危险系数相对低!
缺点,因为尺寸和重量,抗风性相对翼龙来说要稍微差一点.3级风没问题!但是,特别是新手开始飞,最好是选择无风或微风的天气飞,所以这样基本抵消了这个小小的相对缺点!
如果你要拿你手上的设备凑合装到飞机上的话,那么你需要先报下你的设备,才好配飞机哦!
如果你是准备使用你雷鸟飞机上的设备的话,我建议不要折腾,不是不可以,你会发现你走的是弯路.一句话,一套稳定的入门设备,  你快乐飞行的保证!

网友:
引用:
先准备¥5000元吧(别说玩模型用不了这么多,这里玩的,都大大大于这个数),不够再加,模型是个无底洞,只有陷进来的,没有爬出去的,你要先想清楚,等你玩上了,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南园猎鹰 好不见你的踪影,问个好,呵呵!
别吓人,看怎么个玩法了,我这里一个小第就是800元成功入模的,呵呵!当然后期也置办了另外的设备但是绝对没超过2000元,照样玩的很开心!

网友:
反正我是入魔电直的,到现在快到3个月了,投了过1W了,现在等配件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再另外一个帖子是的回复,搬过来你看下,呵呵!希望对你的问题有所帮助!

我也来,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首先,不建议使用纸飞机一类的,三角翼布局的飞机给新手入门.开始应该从常规布局的飞机开始练习!所以,本人历来反 ...

不管什么机型,机翼要方的,不要尖的,尽可能大。只要场地没限制。 宁可没有方向控制,一定要有副翼控制。这样对将来飞直升机也有好处。

网友:
LZ 准备好米吧

网友:
入模前都是先“着魔”等清醒过来基本上也差不多不是什么菜鸟了,真的像南园猎鹰说的,如果真正进了道了还能爬出来的不多。

网友:
  钱是个好东西啊,准备足够的钱,你很快就会是个高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准备¥5000元吧(别说玩模型用不了这么多,这里玩的,都大大大于这个数),不够再加,模型是个无底洞,只有陷进来的,没有爬出去的,你要先想清楚,等你玩上了,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刚开始还是不用这么烧的,别把楼主吓跑了。
千元的预算可以玩起来了。
慢慢来,慢慢烧,每次花个几十上百元,两三年后再算总账
老鸟别告诉楼主总数

网友:
“着魔”的都是花钱“高手”

网友:
一般来讲,万把块还是要的。。。

网友:
千元预算可从玩,一次投个伍仟拿套好点控以后省心。每月烧一仟几佰,慢慢算总帐两三年下来

网友:
光看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废话,仅供参考!
控制-T6A,新老都可以,215-265
电机-XXD2208,2212,都可以,电机型号及KV值,根据你准备上的机型来定.50左右.
电调-再省不要省这个,好盈18-25A都可以,万一不玩了也不会亏多少.90-150的样子.
舵机 ...

电池用玩具遥控车里的电池组可以吗?
7.2V的,就是不知道C数

楼主:
KV1400
电池用玩具遥控车里的电池组可以吗?
7.2V的,就是不知道C数
能用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准备¥5000元吧(别说玩模型用不了这么多,这里玩的,都大大大于这个数),不够再加,模型是个无底洞,只有陷进来的,没有爬出去的,你要先想清楚,等你玩上了,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猎鹰说的太对了,玩上两三年后再算算,何至这个数!两三个5000算少的!四五个也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猎鹰说的太对了,玩上两三年后再算算,何至这个数!两三个5000算少的!四五个也很正常。

既然入了魔,划分当然就不能当阻碍因素了,另外,我也只是想圆了儿时的梦,把自己的飞机搞上天
呵呵

网友D:
不同意见:尽量提高充电器的投入,那个东西,弄坏一两个电池就够你心疼了,千万别太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意见:尽量提高充电器的投入,那个东西,弄坏一两个电池就够你心疼了,千万别太省钱。

我暂时不敢用锂电,据说那个容易坏,毕竟俺是新手嘛
先用镍氢电池试试,想弄点A123
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
我的省钱经验是:
1.凡是易损件一定买山寨的。
2.凡是非易损可以用很长时间的一定买最好的。(记住,经典的也就是最省钱的,可避免日后重复投资。)
3.凡是老鸟说的话一定要记住并且仔细揣摩。
4.多潜水,多练模拟器,会很有好处的。
5.既然决定上这条船了就不要回头,更不要计算花费,玩了开心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
KT机只能锂电
能上A123的机器200可搞不定

网友E:
电动滑翔机应该可以上A123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动滑翔机应该可以上A123

2212  1400   8060桨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