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和接受是怎么同时传递6个通道无线电脉冲信号的?

楼主(2009-10-27):
单通道的编码,调制、发射,  再接收,解码这个我理解,

     但比如我在1ms(1毫秒)内同时打油门,方向,升降,副翼,这四个通道,

         这时,控怎么同时把这1ms内的4个通道的变化信号,同时编码,发射出去和接收解码?
             因为下1ms内又有新的4个通道信号的变化!
    是不是这1ms内是按排队的方法先发射油门变化信号,再依次排队发射方向,升降,副翼等信号?
接收机再依次解码,再依次排队指挥电调,各个舵机什么的?

下1ms是不是又是这么重复排队依次发射和接受无线电脉冲型号?
                       那这样就不是同时发射了!

红外3通道的玩具飞机,遥控器是3个红外发射管同时工作,用手机拍视频就能看到红外光发射频率
      难道6通无线电也是,,,,,,,?

那9通12通16通呢?。。。。。。

请求高手解释扫盲下!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还有,两根光纤上可以传递数万路电话同时通话,是不是也是这个单位时间依次排队原理?

网友:
是叠加的吧?通过一个算法,把所有信号叠加到一起发出去,接收后用同样的算法分离这些信号,这就是调制解调的原理了。至于能同时传递多少路信号,就由那个算法决定了。

网友:
接收机也是个“猫”来的

网友:
时分频分码分波分,方法很多

网友A:
发射工作 ——采集各个通道 记录当前状况 按照并入串出的形式发出 然后接收 按照 串入并出的 形式 解码  看看6通道解码芯片的工作方式 和编码芯片的工作方式就知道了

光纤 可以通过 分光技术 把不同波长的 激光分离出来 这样就可以采用不同波长(颜色)的光来进行多通道 的信息的传输了

网友:
同意三楼,应该是同时的吧。
比如电视信号,包含了多少信息啊,同时就下来了。

网友:
   楼主::真想了解,,得去学习“通讯理论”了。。。

简单的说::是你二楼的“思路” ,,6个信号,或者9个信号,
依次序“快速的”发射出去,,接收再解码还原。。。

人是感觉不到:发射每个信号的时间差(有先有后)。。你感觉就是 6个(9个)信号一起发射的。

网友:
LZ其实进入了一个思维误区,因为发射是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的,不是你不操作就不发射,操作完了就没发射了。所以说不存在先后问题。打个比方,发射和接受就好象物体和影子,绝对是物体怎么动影子就马上跟着怎么动了,不存在物体这样动,影子还要分解了动作以后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工作 ——采集各个通道 记录当前状况 按照并入串出的形式发出 然后接收 按照 串入并出的 形式 解码  看看6通道解码芯片的工作方式 和编码芯片的工作方式就知道了

光纤 可以通过 分光技术 把不同波长的 激光分 ...

元帅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