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9G舵机就这样坏掉了吗?

楼主(2009-10-27):
自己
舵机
牌子太乱,线的颜色不一致,今天插辉盛舵机时插反了(线都是彩色的,忘记怎么插了),插上2-3秒,斗舵,反过来再插上,结果就成了以下这样,向一边打舵没问题,向另一边打舵时严重斗舵,这样就算烧了吗?不知还能不能修复

网友A:
舵机线插反应该不会烧的

网友B:
插反线不会烧,一个方向抖,不一定是舵机问题

网友C:
电路板没有烧,是扫齿了

网友D:
我插反过,不会烧啊,会马上到最大行程,马上断电就得了

楼主:
我试过接收机了,插上别的舵机正常,就是这一个舵机,有一个方向严重抖舵

网友E:
估计烧了原件了。插反要立即断电的、。

网友F:
抖舵搞不好是舵机里的电位器有问题了 或者哪里松了

网友G:
齿轮坏了也会抖舵

网友H:
坏的送我研究研究吧

网友H:
有没有可以和汽车的中控马达锁一样力量的舵机啊

网友I:
舵机里面算白菜了,换一个吧

网友J:
就是!它那个线干吗不用黑、红色,那才比较好区分极性。

网友K(2012-05-19):
辉盛厂家不注重细节
嗯,辉盛厂家也太不专业了,要不线区分一下,要不把塑料壳上写上字(+)(-)(信号)
人家接收上还知道刻上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