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标配7.2v镍氢电池的电车直接上3S锂电?这可行么?

楼主(2009-10-27):
如题 从电压上来看2S锂电似乎更合适 貌似也有上3S锂电的
不会烧电调吧?

网友A:
我也有这想法。

网友B:
一般不改装,不装散热片的,就一个结果,烧!不是烧电调,就是烧电机,或者两个一块烧

网友C:
我的加了散热片和换了电容,电调问题不大,就是原配的低压电机发热的厉害~~~~

楼主:
冬天马上到了
这几天冷的要死 玩车的时候心情最好的恐怕就是电调和电机了

网友D:
关键是看电调吧。我的E-MAXX电调是16.8v的,上7.2的镍氢要两组串联,上A123是2S2P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