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X9不装发射电池,里面的设置会没有么?

楼主(2009-10-27):
新手请教问题,DSX9不装发射
电池
,里面的设置会没有么。如果没有发射电也能保存信息,说明里面应该有个纽扣电池哦。。。。

楼主:
自己发贴,自己解决。。。刚才搜索了很多网站,发现这样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找到答 案了。。。
五、Stick Ga. 摇杆行程校准和电池设置
1.左半部是摇杆的上下行程数据,按CLR进行校准,摇动所有杆到最大最小值多次
2.右半部是电压测量值校准
3. Lithium 备份锂电池电压 (9xII 不需要备份电池,使用eeprom存储配置,永不丢失)
使用 EEPROM 存储。。。估计DSX9也应该一样的。。。

网友A:
拿电池不会丢!

网友A:
对,与JR9X是不同的(9X有锂电池)! DSX9和9X2一样没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