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IROBO 60油机。

楼主(2009-10-27):
请教前辈,HIROBO 60级油机,我也忘了是什么型号,反正就是60的,碳纤侧板,旋翼头都是金属的那款,这款机子用的大浆是多长的浆啊,700MM的可以吗?

楼主:
看机子的长度好像和90的差不多的。

网友:
估计是Eagle EX WC 98 Spec

楼主:
对,是有个WC的。

网友:
Hirobo在Eagle EX WC 98 Spec之后只短时间的出品过Freya60-70, 然后就没有60级的机子了.

你的既然是碳版金属头, 那极有可能是Eagle EX WC 98 Spec

在Eagle EX WC 98 Spec之前的机子, 如果是60级还是碳侧板, 那只有Eagle2 EX了, 不过那是1995年的型号了, 估计你的不能那么老, 呵呵

网友:
对了, 忘了说正事儿, 用680主桨

网友:
The .60 Class is an elite class of helicopter for the serious R/C helicopter pilot. These superb machines feature strong carbon construction ( EX model only, standard model uses aluminum), increased wing area and exceptional attention to detail.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Hirobo SST-Eagle was designed to follow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winners of many F3C competi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Eagle 2 features Hirobo's latest technology, such as the new SSR-IV rotor head, push/pull linkage system and new two-piece sectional main frames. What's more, there are more than 30 types of Hirobo optional parts available for the SST-Eagle2 series helicopter.

网友A:
F3C的还是90级的比较常见

网友:
sst-eagle freya exII 这些都是F3C 和F3D的
一机两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F3C的还是90级的比较常见

2000年以前的F3C机都是60级别的, 包括Hirobo Eagle, JR Vigor等等.

2000年改规则后对动力需求大了, 才发展起来90级

网友:
2000年以前...我还没有玩过飞机呢 --_--!!!

网友:
2000年, 我大学刚毕业, 也没玩过, 而且玩不起飞机

楼主:
明白了,原来用680的浆,谢谢楼上几位大侠的帮忙。

楼主:
再请教一下,如果用700的浆可以么?

楼主:
明白了,谢谢楼上几位前辈,我可以确定买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