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环球号”的制作,现在继续更新(18楼后开始)

楼主(2009-10-27):
先试验一下,刚才编辑好了又出问题了。。。 。。。

本人在潜艇这个板块里徘徊了有一段时间了,主要的目的是学习各位上仙的制作手段和经验,也曾想注册个号和大家交流一下,无奈不知道如何获得邀请码而只能一直是看帖子,不能恢复 。现在弄明白了,本来这个帖子今天下午就能发出来的,怎无奈都编辑好了,点发帖后发现自己还没XX。。。 。。。结果一个小时的时间白费了, 。
OK,开始说正题,为了纪念自己小学时买的第一个模型,本艇取名为   “环球号”,如果再造下一艘的话,应该就叫“双钻号”了。。。
本艇诸多方面没什么创新的地方,所以本艇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能让那些理不清头绪的朋友能够找到思路,让正在制作探索的朋友得到些许的帮助,尽我的所能为大伙的潜艇事业添砖加瓦。还有就是,此贴不适合高手学习,批评指正才是关键。
本艇共有三个特点:
1.气球控制沉浮,优点是原理一目了然,所以就采用了
2.采用传统的艉轴密封,添黄粘油那种的,纯属个人爱好。其实感觉论坛里说的那种磁传动的方式不错。
3.没有自救装置。因为这个只打算在自家浴缸(不是鱼缸)里玩了。
上面的图片,就是主要的一些配件,先来个合影。

图中的环球号应经被拉上了船台,开始添加设备。一根IMM厚的ABS板条纵贯艇身底部,固定了一个管卡子。都说万事开头难,其实我发现一开始还是很简单的。

这张图,大家主要注意一下,艇身尾部的艉轴固定轴套,先确定了这个位置,才能确定轴的位置,才能确定电机的安装位置。

细节部分,做工很一般。但是基本功能满足了。

再来一张,轴套的两边都安有轴承,图中能看到一个,另一个在另一端

这个就是环球号的螺旋桨,这个是铜的,和网上卖的那种不能比,无奈网上卖的有点贵(主要是自己买不起),所以就有了这个,这个是本人用铁剪子剪的,在铜板上画了一个非常写意的造型,然后剪下来,掰吧掰吧就成这样了。。。 。。。可远观而不可。。。近看就是这样了。

这个就是环球号的动力所在,电机是370电机,拧在一个减速架上。舵机是两个9克的小舵机,一开始买的4.5KG的太大,另做他用。这个舱室尽量要做的短些,因为这个艇的内部空间实在是非常有限。

按照之前的安装顺序,先是艉轴轴套,再是确定艉轴密封的位置。虽然有联轴器帮着校正偏差,但是跑偏大劲了就不妙了。

楼主:
能看到图吗?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到图吗?各位?

kandao 看到了!

网友:
就一张图,你就这样改啊

网友:
电磁阀买错了,这个是常开的,该用常闭的

网友:
好文章!期待下文

网友:
什么时候上视频啊?期待~~~~

楼主:
继续更新

这个就是电磁阀了,我这个是通电是闭合的那种,运作起来还是能够满足需要的。

这个就是电池舱了,当然里面还有气泵和电磁阀,还有一个舵机,之前由于体积过大的4.5KG的舵机负责在这里开闭微动开关,哎。。。屈才了。

加上胶圈扣上去,就可以密封了.这个舱室一定要密封好,因为它里面会产生负压,千万马虎不得。要不到时候气泵就成水泵了。。。

再来一个角度的,电池是7.2V的。舵机和气泵刚好罗在上面,这个舱室要适当的增加长度,要不那边的气球就有可能打不起来了。

网友:
LZ不要太监了

楼主:
继续继续的更新

侧面视角的环球号

再发一张尾部的图片,升降舵并没有加大面积,一是图省事 ,二是在浴缸里也根本用不上。。。

这些线里面粉色和绿色的与艇身前部的电池连接,黑色的接收天线,其余的是电池仓里的一个舵机用线,一共是7根。
在钻孔的时候,压克力管突然断裂,东西坏了还算小事,主要是给吓了个够呛。。。晕,事后用AB胶补上了事。
事后为了换一个新管子,由于另一端的密封盖太太太太太紧了,经过各种尝试后均告失败,后来只能是利用亚克力的脆脆本质,挥起锤子砸碎管子,取出了里面的东西。。。

这张图就随便看看吧。。。

这张也是随便看看

一个终于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基本上安上个气球,就能大功告成了。。。
 但是吧,随后就发现了一个大大的问题,没有气球! 想下楼去小区附近的超市买,发现根本没有的卖,顿时感到那个小朋友可以在小卖铺买的气球的时代成为了历史。被告知去批发市场才有的卖。。。 。。。 。。。 。。。 马路上要是有结婚的我上去抢一个的心都有。。。

楼主:
继续继续,哈哈

气球买到了!从图中可以看到,气球的方向装反了,没办法只能把气管引到另一边来。

这个地方基本上可算是气球沉浮的精髓所在了,呵呵。在微动开关上粘了块ABS板,增大压强,以便气球能够轻松的触碰开关。

用的是一种给鱼供氧的管子,材质一般,气密非常不好,接口处需要涂上密封胶才行。

这个是电池仓,给气球供气时,这个舱室成负压状态,气密需要特别的注意。还有,这个舱室的体积还是小了些,气球并不能顶动开关,得先往气球里面吹些气才行。莫非是这个气泵压力不够?1.1KG/cm2      的泵。

一会就拿去下水了,然后会再好好的总结一下,并做相应的设计变更。
此贴的进度尚未过半 随后会有进一步的更新,敬请期待。

楼主:
OK,有关“环球号”的制作,现在继续更新。

        首先,问大家个事情,大家没有照着我上面的这个做吧?  上面的这个其实只是个方案,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其实并不是环球号的最终样子。。。 。。。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上面大家所看到的密封舱部分,全部的,对,是全部的被我替换掉了,原因到帖子后面再总结,从下面开始,我将给大家详细的说明一下,采用另一种结构的“环球号”。想改造 1:144海狼的朋友们,注意看了,

楼主:
更新进行中。。。

1.大家看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吧? 在一个圆形的ABS板上用502固定了4个强磁磁铁。直径随意,自己觉得合适就成。轴孔的定位要尽量精确。
想必大家都能猜到了,这回采用的磁传动的方式,放弃了用油封艉轴的方式。 原因就是漏油!说实话我没玩过其他船模,这个是第一个。但是,我想很难叫油封放到水里然后还不漏油吧?要是有的话,估计也得是个特精密,特复杂个油封了,呵呵。
这里说明下,这个磁传动不是我想出来的,这个完全是借鉴了论坛里面其他兄弟的想法而做的。

2.这个是电机部分,电机的型号大家可以自由发挥。主要看这个圆盘,我这个电机是减速电机,已经把减速器拆了下来。电机轴上面有一个齿轮,将圆盘的轴孔刚好比电机轴的直径小一点,然后按劲到齿轮上固定,再剪几个小尖塑料片别住齿轮,用502固定。

3.第2张图中的电机部分,放入这个由ABS板做成的小箱中。 一共分3步(呵呵)第一步:做个电机架。第二步:把电机放到小箱里。第三步:把小箱门盖上。

4.之前的轴套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别的不说,反正事实证明很好用。呵呵   对了,大家注意轴的尾部那个轴承,
尺寸是内径:4mm    外径:11mm     高度:4mm     法兰边直径:12.5mm
并不是硬性要求,也可以是其他适当尺寸。

5.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巴掌了。这里将它固定到上一个方案中的联轴器上。

6.小箱下面需要有一个水平的平台。这就是动力部分的全部所在了,应该能一目了然了。这里大家能够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把电机上面的磁盘(现这么叫吧)与外面的磁盘正好对在一个轴线上。这里我的做法是。。。 。。。用眼睛干对的,精度肯定是不好了。其实这个地方,我的看法就是,用CNC雕刻机 。     如果大家没有的话,那还是用眼睛干对吧,想让螺旋桨转不难,就是会有些许震动,但是可以接受。图片左边的部分,大家先不用理睬。

7.这个里面放置的从左到右依次是:电调、接收机、舵机甲、舵机乙。依然是放到一个小箱里面,小箱的一次根据需要一共成一字型打了11个小孔。小箱里面用AB胶进行密封,当然前面的放电机的小箱也是一样。

8.图片中放置图片7中部分的小箱的位置大家先不要理睬。主要是注意放电池的小箱,还是密封,打孔引线。对了,打的孔可别忘了密封啊,要不小箱就白做了,呵呵。

9.这里登场的是比较大的有一个箱子,里面底部放置的是气泵,左边的是电磁阀,气泵上面固定了一个舵机,舵机上面固定有一个微动开关。用来控制电磁阀的开关。这里大家可以发现,之前的方案中由气球顶动微动开关的设计在这里被一个舵机所代替了。这种改动有利于更加有效的控制气囊,对,我们不要气球了,用气囊, 。

10.这个就是图片9中,那个箱子的全貌,右边的气管是气泵的管。电磁阀的管在前面出,里面的电线也由前面出。为了节省空间,并尽量增加气体的体积,这个箱子被做成了这个样子。前面比较薄的地方下面是安放电池的地方。

11.这个就是电磁阀一边的样子,我用的是给鱼供氧用的那种小三通,后面还有直通。质量不怎么样,能凑合用就是。

12.图片7里的小箱我放在了艇身的最前面,这样以便好的利用空间。从这张图中能看出电线比较乱,但是其实电路并不复杂,初中物理水平,不值一提的。一共用了5个通道。

13.这个就是气囊了,放置于所有箱箱的上面。长度和宽度可以自己掌握,我用的这个其实就是热缩带。上面一共开两个孔,一个进气一个出气。橡胶管是在卖医疗器械的店里买的,各种管径的一应俱全。

14.气囊密封的关键,这里用到了个类似汽车轮胎上打气的那个东西,我有点说不明白,反正大家就可以把这个气囊当轮胎,就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了。

15.水是上次闹水荒的时候攒的。。。 。。。 艇身水上姿态基本水平,图中尚没有追加配重,所以潜艇浮在了水面上,此时气囊还没有进气。
好了基本的制作过程先写到这里了,大家有没看懂的可以问我, 。
之后就是总结部分了,主要要说一下,方案一与方案二的不同之处。我先歇会先。

楼主:
这里是视频,大家看看。[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481284&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网友:
终于成功了,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