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仓身机制作过程,介绍一种复制图纸方法

楼主(2009-10-27):
使用A4复写纸,要是有大尺寸的复写纸就好了

覆盖图纸,用胶带固定

把图纸描一遍

图形复制到了KT板上

制作机翼

机翼

电机座图纸上没有,需要自己设计

舵机位置

第一次在5iMX发帖,请多多指教:loveliness:
图纸是shenqiang2002考给我的,也是他拉我入魔的,呵呵

文件名: Raven(750翼展).dwg
描述: Raven(750翼展).dwg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e358d35-c35d-11de-afe7-0014221b798a/

文件名: Raven(900翼展).dwg
描述: Raven(900翼展).dwg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e524387-c35d-11de-ad2a-0014221b798a/

网友:
各人有各人的招

网友:
机身弧度那么大KT板不能打折痕吗。

网友:
这小飞机我飞过,很好飞啊
飞行性能很好

网友:
300S呀!!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把图纸放在KT板上,然后用大头针在上面钉眼,全部钉好后用铅笔在上面简单划上线,再用刀切就OK了

网友:
能给份图纸吗

网友:
手艺真好

楼主:
图纸已上传到一楼

网友:
图纸打不开

网友:
很有个性啊!

网友:
好手艺~ 够牛的~

网友:
向动手的模友致敬!手工很棒!

网友:
好飞机啊,我也想做了,不过我一个飞机也没做过~~~~~~
楼主,我看您的照片上机翼的上表面是弧形的,也就是说展开后上表面的宽度应该大于下表面的宽度。不过我看图纸上,上表面和下表面宽度一样的,是不是我在裁的时候应该将上表面裁的宽一点呢?

楼主:
对,图纸上是对称翼形。我也是在做的过程中一时想做平凸翼形。切的时候给上表面先留一块,弯好弧度后,比着下表面的边划线,然后再切。另外,我弯弧度的时候先用擀面杖把板子擀薄。还有别的模友的经验参考一下:给KT板先贴一层透明胶,弯的时候表皮就不容易裂了。

网友:
为什么我都把KT板弄裂了em22:

网友:
再请问一下楼主,机身也需要用棒子擀薄之后再弯曲吗?不好意思,问题太菜,呵呵,我想先多学习一下再动手

楼主:
凡是弯的的地方都需要擀一下,弯的弧度越大,应该擀的越薄。还有一种做法是在弯弧度的里侧划折痕,我没试过,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也可以放在扫帚拖把上用小锤均匀敲打,
跟白铁铺师傅差不多

网友:
不错 ,另外请问一下lz,电池仓在哪里

楼主:
电池仓在机身中间,机翼下方,见图:

加机身底板后:

封口用一小块魔术贴

网友:
呵呵,谢谢楼主啊,我也要做一个玩!

网友:
好手工!!赞啊!!

网友:
不错啊,就是不知道炸机后的结果

网友:
好办法啊~~

网友:
呵呵,我也是用小块的复写纸满铺在图纸下进行复印的。

网友:
制作比较困难。

网友(2010-05-18):
手工真好!!

网友(2012-02-27):
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