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支招

楼主(2009-10-27):
一个想法:小床子没有丝杆连动,不能自动走刀,更不能车丝。
想在主轴上加个光电码盘,读取转动脉冲,驱动步进电机,实现丝杆和主轴的同步连动,通过脉冲处理技术改变脉冲频率或脉冲数,实现差速连动,这样解决自动进刀和不同螺距的罗纹车制。
相比CNC,简单处理,解决实际问题。

有高手能提供电路,甚至配套器材的,高价收买

网友:
这个方法就是数控了。

楼主:
靠点边

这方法如能实现,通过改变脉冲数就可实现车制不同螺距的罗纹,比换挂轮要省劲多了:loveliness:

网友:
螺纹很少能一刀就车成,如何能保证多刀车制时的回程后的同步?CJ0618用的是乱扣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想法:小床子没有丝杆连动,不能自动走刀,更不能车丝。
想在主轴上加个光电码盘,读取转动脉冲,驱动步进电机,实现丝杆和主轴的同步连动,通过脉冲处理技术改变脉冲频率或脉冲数,实现差速连动,这样解决自动 ...

这还真的是个好方法哦
理论上是能实现的,主轴上光电码盘,使用伺服的编码盘。现成的。
你的走刀上再加上一个步进电机控制的
用单片机做一个走刀控制,即可。
真的是好主意哦。。。。可以考虑。。。技术实现上也不难,甚至可以自己随意定义螺距了的

网友:
可以分成好几部分:
1、主轴编码器,用伺服的编码盘,应该是没问题的,精度也会很高。
2、自动进刀-步进电机。
3、自动走刀-步进电机。
4、编码分频-用单片机。可以设定成多个档位:0.1mm、0.2mm、0.4mm、0.8mm、1.6mm、3.2mm,这样可以组合成最大6.4mm的螺距定义。
5、步进电机驱动器-买现成的。
6、步进电机机构的固定-这个自己动手实现。
所述6个部分,基本都可实现。也就第4部分需要认真考虑的,坛子里高手众多,实现起来应该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