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v2 和 泉速WASP v3 无刷6通 我选哪个?

楼主(2009-10-27):
004v2 便宜 两百,但是 是有刷4通。 配件便宜点。
            wasp v3   贵点, 是无刷6通,配件贵点 但是我看了看 已经不是特别的贵了。

     V3是尾皮带传动,估计过渡到 450 会更容易些。(已经有飞雷鸟的经验可以晃晃悠悠悬停了,不会乱撞)

大家给拿个主意~~~
还有 004 貌似比 WASP V3 还要 大, 哪么004是什么级别的? V3又是什么级别的?

网友:
WASP V3 性能肯定强于E004。

网友A:
V 3怎么样可以问问方丈,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V 3怎么样可以问问方丈,嘻嘻

那怎么样

网友:
反正别用004

网友:
WASP V3 明显比004高一个台阶

网友:
wasp v3 4通机我玩了三个多月了,它最主要是配件贵,当时在淘上面698买的,配件在官网买的。
这几个月买配件已经超过买机机的价格了,但主要是我升级了几件金属配件和多买了两块电池和平衡充。这机的易损件是脚架和倾斜框,在水泥地上差不多是每炸必断,脚架可以粘粘补补的凑合用,倾斜框断了球头就肯定得换。最耐用的是ABS大桨,基本不用换。总得来说如果给点耐心去弄熟摇控耐心去调机和不介意配件贵的话这机还是不错的。我是玩了一百多块的三通玩具机一个月后就入手这机的,附近也没模友指点一二。像LZ那样应该不用像我这样费配件吧。

网友:
V3都考虑,干脆入个6通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