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 改无副翼系统

楼主(2009-10-27):
500ESP玩过半年多了,看到现在无副翼系统越来越成熟了,SJGD又出了便宜又强大的FS600,所以也折腾一下玩玩

一、上无副翼,首先是旋翼头要进行改造,目前有二种方案,一个是在原来基础上,拆去所有的副翼和相关配件,增加长连杆,增加桨夹加长臂; 另一个方案是,换全套的无副翼旋翼头。考虑到500的中联本身就不是太强壮,而且旋翼面很高,所以我换了这套RJX出的500专用无副翼旋翼头,到手后感觉非常漂亮,做工很好,最值得说的是中联和桨夹十分强壮,横轴、轴承等配件还是用YT原装的,以后易损件也不成问题,另外这套旋翼头的桨夹臂是可以单独更换的,这样就不会因为炸弯桨夹臂而换整个桨夹了。

二、就是无副翼电子系统了,由于没有机械副翼的平衡和稳定作用,必须外加电子稳定系统,最有名的当属mikado vbar 系统了,但是由于价格较高,一直望而却步,以PG800出名的SJGD公司,最近也推出一套无副翼系统FS600,考虑到SJGD公司在PG800的表现不错,决定先睹为快,第一时间购置一套FS600。

FS600安装完的样子,随机配好了所有的连接线,和接收机接线有点多,但还算方便。通过附带的设置卡对FS600进行参数设置。

三、装机完成照

看上去效果还不错,由于旋翼面降低了,看上去一体化更强了

头部写真

最后上一张我测螺距的方法,因为没有副翼杆了,原来的螺距尺不方便用了,就拿了个数字水平仪来代表,一用还挺方便。

楼主:
初步试飞感觉:太灵活了,动力感觉强劲很多,静太稳定性非常好,几乎可以脱手。

网友:
好东西。。。期待视频
旋翼头很强壮。FS600价格也不错,就看性能表现了

楼主:
补充一下:
动力系统: XXD3120 2050KV 电机,ZTW85A SBEC电调
斜盘舵机:MKS 9670A+
锁尾舵机:FUTABA S9254

原来旋翼头重量:

无副翼头的重量:

整备起飞重量 1876g

网友:
LZ起飞重量是多少呢

网友:
我一直在想 无副翼系统有什么好?

网友:
要求上视频

网友A:
2点的猜想

1。使用无副翼电子系统后,舵机需要更平凡工作,也就是舵机的寿命比有副翼机更短了?

2。旋翼面降低看上去一体化也更漂亮, 那打尾管几率应该也提高了,桨的要求也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使用无副翼电子系统后,舵机需要更平凡工作,也就是舵机的寿命比有副翼机更短了?

2。旋翼面降低看上去一体化也更漂亮, 那打尾管几率应该也提高了,桨的要求也高了?

你说的二点都是正确的
1. 无副翼确实斜盘舵机更多的修正,原来由机械副翼修正的事,全部由舵机完成了。 除了更频烦的工作外,受的冲击力也更大一点,对舵机的质量要求更高一点。另外要解释一下,无副翼和有副翼舵机承力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因为桨夹臂加长了,和原来的SF臂一样的,有近似 2:1 的减速比,但是突发冲击会大一些。
2. 正常飞时还有很大空隙,不会打尾管,当然,用了无副翼后,本来就要求使用更硬的横轴胶圈和更紧的上紧大桨,要体现无副翼的快速机动效果还需要使用质量好的很硬的桨。

网友:
配件在哪买的

网友B:
A123+无副翼   总觉得屈就了Vbar系统阿    期望早日上录像  看看这样的搭配还会不会再一些连续动作下暴露出A123调转的特性

网友:
嗯,用这个应该不错,我也有得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23+无副翼   总觉得屈就了Vbar系统阿    期望早日上录像  看看这样的搭配还会不会再一些连续动作下暴露出A123调转的特性

放心,一样会掉的。。。呵呵

网友:
确实是很漂亮啊

网友:
fs600那能买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使用无副翼电子系统后,舵机需要更平凡工作,也就是舵机的寿命比有副翼机更短了?

2。旋翼面降低看上去一体化也更漂亮, 那打尾管几率应该也提高了,桨的要求也高了?

是否使用电子平衡系统舵机也还是需要频繁的工作,电子平衡系统只不过是代替手动操作而已,不用手频繁的操舵,相反却可以延长了遥控器电位器的寿命~

网友:
无副翼很难看 我只能这样说 哈哈

网友:
无副翼,有多桨旋翼头吗? 那样不更美观吗?不知道这样的飞行效果如何

楼主:
有多旋翼头,那样动力配置要重新计算了,调整也更麻烦一点,双桨就调死人

网友C:
RJX哪裡買哦

网友D:
又倒下一个 我已经让v8折磨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倒下一个 我已经让v8折磨不行了。

高手都不行了  。我们菜鸟级别的还是老实飞有副翼吧

网友:
這樣的亞拓能與logo比嗎??

楼主:
这个难说,电子设备不同,手感肯定不一样的

无副翼头减少各家飞机设计的差异,差异移向电子系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难说,电子设备不同,手感肯定不一样的

无副翼头减少各家飞机设计的差异,差异移向电子系统了

赞成.
不过就算同一套电子系统,在不同飞机上,表现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
说得更精确点是减少了各家旋翼头的差异, 我在犹豫是搞套mini-vbar还是等sk720

更想问的是旋头在哪买的

楼主:
需要知道各部件哪儿买的PM吧,不贴了,免得有广告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C:
RJX哪裡買哦

RJX的旋翼头我们有的,可以直接联系我们,QQ 35366676.  电话 13306522028

网友:
视频视频~

网友:
视频视频

网友:
电子设备的作用越来越大

网友C:
強烈要求分享FS600設定參數

网友:
你的飞机改的真漂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強烈要求分享FS600設定參數

FS600参数交流加群:95785435

网友(2009-12-28):
如果改无副翼不用装那套价格不菲的系统就更爽了!!电子系统也太暴利了点

网友:
关注一下,说不准什么时候折腾一个回来

网友:
楼主的螺距尺真先进,看来用的多年的螺距尺有了进化方向!

网友:
都升级了,
电子设备要升级,
舵机要升级,
连螺距尺也要升级

网友:
要是用里电重量还可以低不少吧

网友E:
问问楼主,那个测螺距的方法,是不是飞机也要放的很平很平才行啊?放在泥地上,应该也测不太准吧?

网友:
数字水平仪好贵啊,单位有一个,用起来心理压力太大——怕弄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问楼主,那个测螺距的方法,是不是飞机也要放的很平很平才行啊?放在泥地上,应该也测不太准吧?

可以把任意角度作为零

网友(2010-02-25):
再次看到你的帖子还是忍不住要顶!!!

网友(2010-10-31):
正想给我的500ESP也换无副翼呢. 楼主的帖子很有借鉴!

请问LZ, 你的十字盘和大桨夹之间的连杆是买RJX旋翼头时带的, 还是用原来500ESP上的?

另外我看你的无副翼系统是粘在尾管座上的, 那一旦要拆尾管座(比如取出尾管, 更换前传齿等)不是就要把粘上的避震胶垫撕掉?

多谢!!

网友:
9670A+看数据不如9660A+力量大啊。速度快但是没力啊。。。期待使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