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起飞没有动力感,怎么会事

楼主(2009-10-27):
一周前炸机,修好了,但是动力感很差,上次炸坏单向轴承内套,
电池
不存在过放,
电机
不应该是过热退磁。请老鸟指导以下。

网友A:
螺距测过没有。今天我的机器,最小螺距有5度,到中点,8度,油门稍微推一下,就上去了。转速很低,飞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

网友B:
2楼的螺距太大了吧

网友C:
是的螺距小了

网友D:
螺距小了?

网友E:
螺距大了,油门曲线小了。 或者,轴承坏了,摩擦大了

网友B:
算了 王道是换电池 换马达 换齿轮 换悬翼头 换桨 换控 换机身 换牌子 还飞不起来LZ就把自己换了吧

网友F:
乾坤大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