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只电机能用在1:10的坦克上吗?

楼主(2009-10-27):
请教一下,这只电机能用在1:10的坦克上吗?
将其减速到700转左右输出,能否用???

电机具体参数:

12V 4A以上 16000转电机
电机长87毫米,直径51.5毫米,轴直径是6.4毫米,轴长25毫米,总长112毫米  重量:480克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A:
电机自身转速太高了,你的转速又定得太低了,将近25:1的减速比,你的从动减速齿轮直径会非常大,假设你的主动齿轮分度圆直径是20mm,那你的从速减齿轮直径将接近500m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自身转速太高了,你的转速又定得太低了,将近25:1的减速比,你的从动减速齿轮直径会非常大,假设你的主动齿轮分度圆直径是20mm,那你的从速减齿轮直径将接近500mm

可以多级减啊!老兄何必逗人家呢!变速箱都设计出来了,却告诉人家这种减速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多级减啊!老兄何必逗人家呢!变速箱都设计出来了,却告诉人家这种减速方法.

  做个减速箱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多级减啊!老兄何必逗人家呢!变速箱都设计出来了,却告诉人家这种减速方法.

没有逗楼主,方案和器材都是楼主定的,我只是如实表述自己的看法而已,多级减速用在这种超高速电机上意义不大,一是这种超高速电机扭矩非常小,二是即使经过高减速比能达到使用要求,其能源消耗率也是相当的可观的,别到玩的时候才发现这个电老虎“胃口”巨大。变速器的档位必须合理才能充分利用发动机的功率以及兼顾能源的经济性。真坦克的变速比最大都没有超过7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逗楼主,方案和器材都是楼主定的,我只是如实表述自己的看法而已,多级减速用在这种超高速电机上意义不大,一是这种超高速电机扭矩非常小,二是即使经过高减速比能达到使用要求,其能源消耗率也是相当的可观 ...

更专业的我们不讨论,多级减速在模型或玩具中是完全可行的,恒龙不是多级减速吗?真坦克的变速箱最大的一档和倒档变速比是没达到7,但它是总输比是多少呢?变速箱减速比X终传减速比=输出减速比.那可比7大多了.
PS:手动变速箱每级间最大齿比不能大于2.5(好象是记不太清了).过大换档困难,如果增档位数1、增加变速箱体积。2、增加驾驶员操纵复杂性(万一换忘了档就麻烦了 )和体力。所以采用终传动,利用乘积倍数关系提高变速范围。
模型和真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在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可以尽量采取简单可行的办法(要求高者除外)。

网友:
我想,恐怕是可以的

楼主:
我准备采用多级变速,变速箱就是仿田的1:16 的那个样子做。
用12V的电瓶,整个重量控制在20KG左右。
还望大家多给提意见和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专业的我们不讨论,多级减速在模型或玩具中是完全可行的,恒龙不是多级减速吗?真坦克的变速箱最大的一档和倒档变速比是没达到7,但它是总输比是多少呢?变速箱减速比X终传减速比=输出减速比.那可比7大多了.
PS:手动 ...

总输出比当然很大,这没错,但是没有哪种坦克会用到这种档位的减速比,能实现也不会用到,因为已经有超过离合器最大限制扭矩的危险。这是题外话。

车狂兄不知道楼主当初选的器材吧,楼主最初选的是2500转的电机,减到700转这是很合理的,要做变速器也不复杂,现在选这个16000转的有点离谱了,用多级减速反而弄复杂了。

楼主:
现在让人着急的是当初那个2500转的是24V的,这么大的双向电调也找不到,有也很贵。
另外,如果用24V的这个电机,只有用电动车的调速把了。这样一来,还要用一个舵机控制电机正反转(实现前进和倒车),而另一只电机做为转向的也因此要多占用一个通道。这样单单实现行走的功能就要占4个通道。再加上炮塔转向以及炮管升降,再加点火、开炮。
这时就觉得自己这只T6A不够用啊。

还望大侠们指教一下有没好的炮塔控制的方案。

网友:
 义务推荐一下,高压电调可以找论坛里的md35,或淘宝找胖胖的包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让人着急的是当初那个2500转的是24V的,这么大的双向电调也找不到,有也很贵。
另外,如果用24V的这个电机,只有用电动车的调速把了。这样一来,还要用一个舵机控制电机正反转(实现前进和倒车),而另一只电机 ...

12V的中速电机当然有,但是电调未必就比24V的便宜,价格高低取决电调的"内功",好的电调相当于给电动机加了道保险锁,就我个人而言不建议使用几十元的廉价电调。(好象也找不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
可以用啊,放心改吧LZ!

楼主:
多谢各位提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各类信息,其实现在最让我烦的就是电调的问题,如果电调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也就好处理多了。

楼主:
联系了“胖胖的包包”,居然新疆网络断了,不能联系。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