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米的阳光与云海

楼主(2009-10-27):
天气一直阴沉了这么久,大家是不是已经觉得有点闷了呢。没关系,我们到天上去寻找阳光。今天的飞行,突破云海,寻找阳光

中间有好几次没对好天线,效果有点差

网友:
好呀!真正当飞行员啦!

网友:
用的1。3G的设备?

楼主:
还有些照片等我朋友来补上

楼主:
补照片
辛苦的调整平板天线

网友:
爽,烦闷的时候看看,什么都好了

楼主:
载机

穿云过后的水渍

擦水的纸巾,可以看出空气被污染的情况

网友A:
这样信号不好  你不能再头顶飞,没信号的
建议你飞出去离自己 1km左右 再高度向上1km 平板对准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信号不好  你不能再头顶飞,没信号的
建议你飞出去离自己 1km左右 再高度向上1km 平板对准飞机

云层高度只有500米左右,飞远了不踏实,是打着返航推着油门盘旋升高的,也就不用去管遥控器了

网友:
什么无线视频设备?1.3g还是2.4g

网友B:
应该还有个极化隔离的问题,LZ的JJ的天线是怎么放的?
我飞远了大角度转弯信号就不好了

网友C:
什么设备啊,过云了还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有个极化隔离的问题,LZ的JJ的天线是怎么放的?
我飞远了大角度转弯信号就不好了

就如14楼画的图,天线在飞机背上垂直向上,昨天也的确忘了天线极化方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设备啊,过云了还有信号

2.4的500毫瓦,14db平板天线接收

网友:
飞的很好,载机很稳

网友:
这个高度跟真飞机的高度有没有重叠,是否有风险?

网友:
哇,这机机也能飞得这么高吗?不会掉高度吗?

网友D:
眼镜显示器

网友E:
不错不错,不知道是用的什么设备

网友F:
我看楼主的视频中有显示“autopilot”的字样。想问一下。楼主是否有用自驾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