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拓700大家都怎么善后的?

楼主(2009-10-27):
700大家都这么磨机的啊 ?本人第一次玩油机!都是在搞电直的!
还有飞行后需要怎么处理吗?
只要把没有飞完的油抽干就好了吗?还需要做什么?
平时需要这么保养吗?
请大侠赐教

网友A:
顶一下 留个位置听老鸟们赐教

网友B:
我一般都把油烧干 自己熄火 然后清理一下飞机

网友C:
注意正规使用汉语
“这么”不等于“怎么”

网友D:
事后油! 可以帮帮忙! 尤其停飞时间较长的时候!

网友E:
看你用什么油了 飞完后先把油管夹夹好 防止倒流 如果用cp的油 就算2 -3个月不飞 也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