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450尾总是上下抖动。

楼主(2009-10-27):
我的飞机在地面时感觉不出尾抖动,飞起来一尺左右的时候尾部就开始上下抖动,请问有经验的朋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大桨过松 横轴胶圈老化 主轴 横轴弯曲 油门曲线过低 以前出过这毛病 用这些办法解决的 LX继续补充

网友B:
重心没调节好

网友C:
重心没调好不会抖吧,建议LZ先做好震动检查,先看看震源到底是前还是后,如果是前的话就只要调前面,如果是尾巴就调尾巴,不建议前后一起调

网友D:
关皮带的事吗。顶顶

楼主:
起飞的时候一边抖,一边还有金属的刷刷声,声音和抖动比较一致,但是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E:
这个应该是典型的飞机点头现象, 主要原因应该是桨距太大,
请楼主把油门曲线和桨距曲线恢复出厂默认, 然后按说明书重新设置

网友F:
我也感觉好像是螺距大了。油门小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G:
最坏的可能就是主轴变形了… 检查下吧!

网友H:
好像是螺距和油门

网友I:
电机检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