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123电池和红魔电机

楼主(2009-10-27):
试用123电池和红魔电机
一直受困锂聚电池的易过放,涨气,寿命短等问题。自A123电池出现就很关注。看了厂家的试飞录像,决定买一套试用:450维英V2直机,好淫60A+凯旋模型红魔2220
KV 4500
顶尖马达+14T齿+3S1P A123电池组。(原电机为:A2218 KV3680)。收到电池,电心情激动,马上组装。第一次试飞,前10秒大浆转速很高,接下来转速,动力下降,失望之余上网讯问厂家,告知是电调未设置镍氢/镍隔电池模式,马上重设再试飞,直机上下翻飞,动力彭湃,心情疏畅。终于找到动力足,电池寿命长的450电直动力配置了!
这个红魔机特别棒5分钟3D下来仅微热!无像机,借用厂家图片:

网友:
40A电调可以用这个电机吗?

网友:
支持 测试 造福 摸友!!

网友A:
XXD50A能配这个好电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XXD50A能配这个好电机吗?

50A 足够了。

网友:
顶顶,有视频么

网友:
什么地方有卖?什么价格?

网友:
A123在450上根本没什么意思,电池太重,转速也刚刚够,炸机的话又比一般里电炸得严重,

网友B: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己用的好才是真的好,用过才有发言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己用的好才是真的好,用过才有发言权

 适合自己用的才是好用的!

楼主:
“40A电调可以用这个电机吗?”
40A可能有点悬!我60的都发烫!

楼主:
7楼:自己一个人飞 没有视频
8楼:凯旋模型,飞客模型有卖!

网友:
那请问一下,用这个马达加123的3S电,电变可以用原来的40A电变吗》?

网友:
好盈的40A就行  挂 14T

网友:
我用的也是  3S a123  好盈40A 电调 4380KV 电机 13T
我测试过  上12T 动力 稍微有点不够 3D 的时候 航线 悬停 错错有余
上13t 那个暴啊   随便你 3D
我都 怕 太快 大桨 受不了
12T 10分钟下来  一点温度也没 13T 飞行10分钟  只有一点点温  电机用的是 HiModel  4380KV

网友:
 我用3200KV+14T+40A总共只能悬停9.30分钟  你们是怎么飞的

网友:
3200KV配3SA123效率低了,3SA123一般都配4000KV以上的电机才能保证效率不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