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通道接受机 是否可以加外置ebc!

楼主(2009-10-27):
最近买了个uebc 好盈的  按照说明书要占2个通道!!请问下如何接线可以使用6通接收机啊!!!

网友:
要接6ch bec請看圖

网友:
肯定可以用~!!!一般接收都有一个batt通道的

网友:
一楼图足够清楚了,如果看不懂,就不要自己瞎接了。

楼主:
知道 谢谢啊!  负极公用吧!

网友:
很明白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