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缸盖缝隙喷气漏油

楼主(2009-10-27):
三叶46机头,最近飞行发现汽缸盖缝隙处喷气和漏油,明显时发动后起飞前明显把地上的尘土吹跑,这个地方也明显有油滴出

没拆过发动机,请教:一般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网友:
不会吧!漏气还可以启动。是不是消音器接口漏气啊?

网友:
不会吧,还能发动

网友:
把所有的螺丝紧一遍

网友:
把气缸头垫片清洁一下试试,不行就换一块气缸头垫片吧。

网友:
气刚垫坏了,换个吧

网友:
气缸要是漏气就 启动不起来了,应该是排气口和引擎接口处漏气,拿A4纸,自己拿小木头顺着边敲就出印子,中间用刀片割个口子就好了,再用点黄油两边涂上{一点哈},再装上,最简单的就是去汽配店买一支“三和”的密封胶就行了~!~!

网友:
分解发动机时要注意几个最容易忽视的问题:(转)
1)拆缸盖前,先要在缸盖朝前的一面做一标记,组装时不要装反。
2)拆缸盖后,先要在活塞顶朝前的一面做一标记,组装时不要装反。
3)拆开机匣盖后,先要在连杆朝后的一面做一标记,组装时不要装反。
4)各轴承的拆装也要尽量按原方向。原则上尽量恢复原有的磨擦副。
5)曲轴组装到位后,要在轴头上下左右轻敲一下(用老师付的话说“振一振”)。
6)组装时,所有的磨擦副都要涂以润滑油。
不要在(热)态下拆开气缸盖;要在(冷)态组装气缸盖;最后一次紧固气缸盖要在(热)态进行。(冷、热)
冷:关闭发动机,使机体冷却到环境温度。
热:启动发动机达到正常工作温度。
紧固气缸盖的原则是从(内 )向( 外 ),分( 2--4)次(对角)上紧。最后( 逐个)校验扭距。